[問題求助] 請問屋頂水管不知漏水處,能否提供住屏東的水電達人

楼主(2012-12-05):
小弟家屋頂一陣子會有水滲出,感覺像水管破裂慢慢漏水,有請當地的水電工來看,都沒把握查出哪邊的水管在漏,故上來請教大大,是否本身或者有認識住在屏東的水電工介紹給小弟,幫忙解決滲水問題。謝謝

网友A:
你家是項熡嗎?有沒可能這幾天連雨的關係?頂樓是否有做防漏處理?

另外,這種漏水是否有愈演愈烈之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是項熡嗎?有沒可能這幾天連雨的關係?頂樓是否有做防漏處理?

另外,這種漏水是否有愈演愈烈之勢?

是頂樓,應該是水管的問題,不是下雨的關係,因為水會隔一陣子才滲出,之前有找過抓漏的,他說這種要找當初的水電工比較快,當初的早就找不到人了,所以才上來問一下有沒有認識住南部,可以處理這種的內部水管的問題。謝謝

网友:
如是水管問題要用打石機敲掉找到陋水處重新配管
也有可能是水塔本身陋水
建議如果是整棟自家先不要抽水請水電幫忙看看吧
如果是公寓或社區就找管委會或其他鄰居商量吧
畢竟陋水有可能是陋到大家的水

网友:
頂樓鑿壁配管.工事浩大.且容易造成雨天漏水.
可以的話.建議重新配明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頂樓,應該是水管的問題,不是下雨的關係,因為水會隔一陣子才滲出,之前有找過抓漏的,他說這種要找當 ...

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有沒有當初的水電設計圖。若能找出那張圖,可省下很多麻煩。

還有漏的地方都是固定在一處嗎?

這些都有助於抓漏。

最怕就是碰到這種小漏的,否則關掉所有水源開關,看水表有無在跑,就了解有無漏水了。

碰到這種問題,一定要先抓到大概的漏水處。現在有一種超音波的儀器,可幫忙抓漏。

网友:
你的描述太籠統無法施援...................
顯然你自己都沒設法找出問題在哪,你找華陀現場幫你都沒用..........

房子你在住,如果把問題都丟給跟你毫無關係的人他要怎麼抓?
例如是供水系統漏?........還是排水系統漏?.......還是單純的滲水?
你現在這種問法只有當初起造該建物的建設公司、設計的建築師才
有辦法回答你............他們會參考建築藍圖分析
問題是這東西我們都沒有!~~連你也不會有.....

网友:
應該是要先請水電師父,先以壓力表加壓管子內壓力,過個1小時或更久後觀看壓力表是否有下降,冷熱水管都試,這樣就能判別是給水管有沒在漏水~~給您參考囉!

楼主:
首先謝謝大家的熱心回答,大家的意見還是建議先找水電工,但我家附近的水電,不曉得是太忙,還是覺得這件工作很麻煩,沒把握,都不願意過來,所以小弟才上網藉由痞酷的人氣,來尋找介紹有認識住屏東的水電工。如果有大大認識的,麻煩留個資料,小弟我也會繼續找尋不錯的水電工。謝謝大家

网友:
台語諺 : 醫生怕治咳嗽,作土水怕捉漏....

因為漏水要捉到,很麻煩又沒什麼利潤,除非是專業的,不然一般水電都不敢碰!!

网友:
e851102大
你可以先關掉所有水源開關.過一天看還會不會漏
我這裡的水電也是這樣捉漏.
確定還漏的話就要一支一支斷水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謝謝大家的熱心回答,大家的意見還是建議先找水電工,但我家附近的水電,不曉得是太忙,還是覺得這件工 ...

去問過住屏東的朋友了沒????

网友B:
前陣子朋友家也是牆壁水管小漏水,後來請人來處理是用"吹"的,把藥水吹入管內,等一段時間藥水在漏水處硬化修補,當然前提是小漏,用好到現在也快兩年了吧,還是頭好壯壯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陣子朋友家也是牆壁水管小漏水,後來請人來處理是用"吹"的,把藥水吹入管內,等一段時間藥水在漏水處硬化 ...

這方式有另外有一個疑慮~就是藥水硬化後對水的污染問題~
大家現在多說沒問題~但是天知道~~

网友:
如圖我家頂樓概要,4樓天花板3處漏水,每逢下雨之後就漏水,雨停一二天也在滴水,起初判斷水龍頭的管路可能壞掉,但其實猜錯了,原凶是5F右側有窗戶那面牆壁磁磚底下的牆面亀裂,塗上1層透明底漆2層面漆就抓漏成功.(雨水從5F外牆的瓷磚,滲入牆壁及電管,水管旁空隙流串4F天花板)

概要圖

底漆

第一天塗上1層底漆等待乾燥

第二天塗上面漆共2層(每層塗完畢要等待乾燥後再塗第二層)

完工圖

參考看看,希望對你有幫助,新年快樂.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謝謝大家的熱心回答,大家的意見還是建議先找水電工,但我家附近的水電,不曉得是太忙,還是覺得這件工 ...

e大:我家也是住頂樓,屋齡26年了,漏水真的很煩
管路久了會銹掉(以前是鐵管),最省事最是改明管。
我弟是做水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