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推薦攜帶型熱風槍

楼主(2012-12-05):
請幫忙推薦可以帶來帶去的熱風槍

最好可以解ic零件或是smd的小型零件

謝謝。

网友:
帶來帶去的熱風槍?這我還沒看過,若有人有使用,請說一下。

我是建議用好一點旳工業用吹風機,溫度範圍廣,可精確調溫的機種,像一些德製的廠牌可以考慮一下。

网友A:
我有提過呀!藍色手柄那支就符合你的要求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6287-1-1.html

网友B:
這是烙鐵。

他說的是熱風槍。。。。

我在露天上有看過。就是風扇型的熱風槍手柄,加一個比較小的電源供應器。這種攜帶型熱風槍就不太可能用氣泵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提過呀!藍色手柄那支就符合你的要求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6287-1-1.html ...

這種瓦斯烙鐵我有一支,尤其是我跑工地維修電路板時現場萬一沒延長線或插頭,真的會暗到死

楼主:
我說的是 像二樓說的
手持式工業用熱風槍

像白光  HJ5000 熱風槍
插110V 就可以使用

网友:
就是這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烙鐵。

他說的是熱風槍。。。。

我說的藍柄那支換裝風嘴後就是熱風槍,它前面那個陶瓷圓頭不是吹出火焰,而是像熱風槍一樣的熱風,這跟一般的瓦斯烙鐵附帶的噴火頭不同。
早期修理B.B.Call跟行動電話的SMD晶片都是用這種工具拆焊的,大型的晶片當然它無能為力,但是像PLCC或TSOP那種IC都毫無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的是 像二樓說的
手持式工業用熱風槍

哈!我還以為你是說不用插電的......

楼主:
draculaxx大說的那個
看起來不錯的樣子

一個要多少coco,台灣買的到嗎?

不過我還是傾向一體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說的那個
看起來不錯的樣子

沒有一體式的,又可以像熱風槍那樣調溫。想想,那變壓器多重。

1800元,露天自己找。

网友C:
我買了一支熱風槍+恆溫落鐵!! 但是我不建議你買,因為前一振子落鐵出問題,常常要動一下動一下...賣家在台中(賣出不少!!)但是跟他發問總是一搭沒一搭的!!最後還是自己把它解決了(感測器接觸不良)!!最近發現 熱風槍有發生相似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買了一支熱風槍+恆溫落鐵!! 但是我不建議你買,因為前一振子落鐵出問題,常常要動一下動一下...賣家在台中( ...

898a? 我買來第一個禮拜,熱風槍的部份就會噴出星星之火,嚇到我了.
烙鐵的部份未使用過,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898a? 我買來第一個禮拜,熱風槍的部份就會噴出星星之火,嚇到我了.
烙鐵的部份未使用過,就不知道了. ...

YIHUA A+ 一開始用來吹SMD IC 很爽,吹了一堆下來 4066 吧!! 但是拆廢板OK,拆好板!就怕把旁邊的 電阻電容器也吹飛了,就好板變廢板了...一年吧!! 問題就出現了....也難怪 白光要賣那麼貴...

网友:
只拆不焊的話,作手工藝用的小風槍倒是滿方便的(外觀請上什麼都賣打關鍵字貝登堡),這隻達新牌相同外觀比手工藝材料行貴不少

不過這隻不能調溫,而且只到350度

网友:
熱風槍有分好幾種,
據我目前所知的,一種是二段式約3百度、5百度,不能精確調整溫度。
還有一種是分好幾段溫度,但也是不能精確控制溫度,
較好的一種也是分兩段,第一段50度,第二段的話50-600度,可以10度增減。
而上述幾種還有風量的問題,每分鐘吹多少風量。

目前研究到的熱風槍,廠牌有德國STEINEL司登利(較高等級才有10度增減功能)、
BOSCH(之前有一款超好用又便宜,但停產了,對岸有賣但是是220V的,又超級貴)、
德國製 KRESS(目前看不到可以10度增減的機種)、
美國 得偉DEWALT D26414(這款可以10度增減價錢較合理,但不知風量聲是否會太大)、
日本品牌牧田 Makita(有兩三款,有可以10度增減,但風量粉大聲,比BOSCH吵)、
白光(目前沒有看到有10度增減的型號)、
還有其它品牌就沒研究了,大致上是二線居多,或是貼牌。

供您參考~~~

网友:
攜帶型的!!

我今天買了一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38486553

把是在五金賣場看到的,牌價350元!!

三合一的瓦斯烙鐵,可當熱風槍、烙鐵、噴火槍用!!

可以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