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H-L32B10W 高壓不良

楼主(2012-12-05):
背光一閃即滅~

一閃即滅

一閃即滅

有大大能提供方向嗎?

网友A:
燈管~兩顆高壓變壓器~四顆MOS先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兩顆高壓變壓器~四顆MOS先量看看!

保險絲 沒斷~有檢測mos  但變壓器尚未測量 需拆下測? 阻抗要多少算正常

网友B:
這台會換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會換爽的.

換爽的~~?? 背光燈管有問題?

网友C:
可以去買一片即代用左右兩片的的高壓板換掉比較省事,露天上700就有了,用修的回修率高也用不久,不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買一片即代用左右兩片的的高壓板換掉比較省事,露天上700就有了,用修的回修率高也用不久,不保險. ...

想說練功一下...客人買新的了也沒再催.....沒改過說 有需要跳線嗎>>

网友D:
此類型大部分是高壓包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說練功一下...客人買新的了也沒再催.....沒改過說 有需要跳線嗎>>

板大:盧大有高壓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買一片即代用左右兩片的的高壓板換掉比較省事,露天上700就有了,用修的回修率高也用不久,不保險. ...

小弟孤漏寡聞,頭一次聽到用一片代用兩片式高壓板,不知道燈管要不要一起換掉?

可以詳細說明一下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弟孤漏寡聞,頭一次聽到用一片代用兩片式高壓板,不知道燈管要不要一起換掉?

可以詳細說明一下嗎? ...

只聽過8個燈管接口改7個....
沒試過到底行不行

應該是AU 左右個2片那種改成左右個一

网友:
同意8樓老刺大大的看法,想練功提供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6474519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類型大部分是高壓包壞了.

可是量測誤差值 要再多少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大:盧大有高壓板

是喔.....不知盧大.....是哪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差扛..........

何謂模猜剛......大大都不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量測誤差值 要再多少算正常...

忘了阻值是多少...
之前是購買新品.比對測量.才發覺這類型.大多是高壓包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謂模猜剛......大大都不指教一下

模猜剛←台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大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37114989

感恩捏~~~先跟客人報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猜剛←台語

我知道是台語拉....但是為什麼  摸猜剛因該有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聽過8個燈管接口改7個....
沒試過到底行不行

就像鄧大說的那款是盧大在賣的,就是兩片改成一片嘍!

如果耐用度夠的話,日後維修到雙擊式的可以來改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孤漏寡聞,頭一次聽到用一片代用兩片式高壓板,不知道燈管要不要一起換掉?

可以詳細說明一下嗎? ...

一片代替雙擊板的2片,是像上述的eefl的燈管才可,確實像daway說的一樣,板子大概550,簡單又方便。

网友H:
燈管測過沒!!  直接換高壓有時會真的做白工!!

測高壓變壓器請參考站內家電測試儀,變壓器篇!!

量變壓器阻抗不一定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燈管測過沒!!  直接換高壓有時會真的做白工!!

測高壓變壓器請參考站內家電測試儀,變壓器篇!!

燈管沒測試過.....但3年機器燈管不容易故障吧

网友H:
燈管沒測就殺高壓???    做白工機率是50%???

元件是不能掛沒事牌的,不然為何廠家要做保固服務呢,

就是因為連原廠都不能為自己所生產的產品掛保證,所以為確保消費權益及商譽

在一定時間內做免費維修???    所以

連原廠都不能完全保證了,怎能確認這次的故障點一定不是燈管呢????

還是要測試過才能確定,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燈管沒測就殺高壓???    做白工機率是50%???

元件是不能掛沒事牌的,不然為何廠家要做保固服務呢,

呵呵~~說的也是.....太衝了

网友:
有遇過是燈管有問題...

网友:
這個驅動的燈管不是一般的CCFL冷陰極管.而是EEFL燈管.至於兩者的區別則是:
1.CCFL燈管和EEFL燈管的區別:CCFL的電極在燈管內部,EEFL的電極在燈管外部,EEFL燈管的亮度要比CCFL燈管高。

2.CCFL燈管和EEFL燈管在驅動上的區別:CCFL只能單燈管驅動,因為每只燈管的電壓和電流特性不同,用相同的波形驅動所有的燈管發光,會造成液晶屏整體亮度不均,而EEFL則可以並聯驅動多個燈管。

3.CCFL燈管和EEFL燈管在驅動電路外觀上的區別:液晶電視使用什麼樣的燈管,就要有什麼樣的驅動電路,CCFL需要多個變壓器驅動多個燈管即一個變壓器驅動一個燈管,而EEFL只需要一個變壓器就可以驅動點亮全部並聯的燈管。這樣從逆變板外觀我們就可以辨認出來,多個變壓器的大板就是CCFL燈管,一個變壓器的小板就是EEFL燈管。

楼主:
RE: 國際TH-L32B10W 高壓不良(已換板完修)

引用 网友I:

多謝嚕~客人急用已先換板解決....舊版有空在搞定她....感謝妳們的經驗分析..下次有問題在麻煩嚕..

网友J:
rain1980大

所以不是燈管問題囉!!

想請問換板是哪一塊呢?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rain1980大

所以不是燈管問題囉!!

生壓版不過國際原廠購買零件是要連面板一起賣.......請注意一下燈管是否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壓版不過國際原廠購買零件是要連面板一起賣.......請注意一下燈管是否異常 ...

目前是看了這篇
((故障情形為畫面閃一下後有聲無影,經對調兩條燈管線後即可顯示正常,惟畫面右半部偏暗))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392&highlight=

兩條燈管線對調之後,不再出現有聲無影,只是右半部偏暗
換24C16會有作用??

rain1980大
所以您是買片一模一樣型號的高壓版囉??
感謝

网友(2013-01-04):
引用 网友I:

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