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CRT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2-12-05):
請教一下大大
最近電視又開始中猴了!
開機開不來起,開機時電視機發出 波 波 波的聲音 一直持續著 這是甚麼問題啊?
1.還有關機的時候 還可以看的到電視播出的畫面 只是畫面看起來比較暗 但是還是看的到播出的影
2.要拔電視插頭拔掉才會完全關起來

网友:
如果有異聲 啪~啪叫的話
FBT壞了吧!
高壓返馳變壓器
放電打火

网友:
版大有可能FBT NG 波 波 波有可能電源保護關機

网友:
這種毛病因該電源不良橋式整流大電容 容量不足  測量該電容兩腳有無150v正常電壓   另外不關機應該繼電器不良關不掉

网友:
針對您說的開機開不來起,開機時電視機發出 波 波 波的聲音 一直持續著,有可能是FBT故障了。
1.還有關機的時候 還可以看的到電視播出的畫面 只是畫面看起來比較暗 但是還是看的到播出的影
2.要拔電視插頭拔掉才會完全關起來
針對這兩點是POWER 繼電器故障了。

网友:
建議樓主您先電路板全面補焊(小弟上次搞了3天)

小弟的15年老普騰CRT症狀跟您一樣,全面補焊後就好了

网友:
先把電源補焊,有看到大顆的變壓器一次和二次側的腳可先補,通常都是接觸不好造成,一段時間熱了就可以正常使用,其他部份請視自己的焊接功力,如果看來還不錯的焊點就不要太多事,否則容易造成二次故障.關機後不斷電,relay故障,更換即可ok.

网友A:
答案: 12V的RELAY掛了~~還有你FBT應該也有問題

以上個人猜測^^

楼主:
雖然小弟不知道FBT長怎樣  我也不懂維修
不過感謝各位大大的答覆
小弟明天有空再解剖電視機看看 頂多先補補焊上去...
謝謝各位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案: 12V的RELAY掛了~~還有你FBT應該也有問題

這就對了..相信老師說的話..
補充一點..管座一併換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雖然小弟不知道FBT長怎樣  我也不懂維修
不過感謝各位大大的答覆
小弟明天有空再解剖電視機看看 頂多先補 ...

連接到映象管高壓嘴的那一條,通常螢幕朝下時,在最右上角。黑色一顆,要小心那有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接到映象管高壓嘴的那一條,通常螢幕朝下時,在最右上角。黑色一顆,要小心那有高壓

感謝大大的關切,
我知道你說的那個  是不是接在映象管很像吸盤圓圓黑黑的....

网友:
對,那個是高壓嘴,另一頭接的那顆大顆的就叫FBT 返馳變壓器,如果不定時有啪啪叫或是畫面會隨著響聲閃的話就是那個壞了

网友:
剛剛仔細看了才知道是現在開不起來了,後面描述的是還能看時的問題,29-2482高壓掛了,只要用個幾年都差不多可以換高壓和管座,老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