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省電燈泡拆解測試

楼主(2012-12-05):
省電燈泡,用烤漆燈溫和加溫較容易拆卸

這些安定器都有障礙
綜合各家見解:啟動頻繁 夏天長時點亮 散熱不良 安裝過力 電力凸波 市電離峰升壓....
酷友們~ 如有PCA電路圖請分享

拆一顆23W良品的安定器,測試各式燈管之電流。電表已經過 FLUKE 5700 校驗。
19W T9燈管0.14A

價格破千-紫外線燈管

燈管中老化的燈絲

30W T8燈管0.18A

40W藍色T9燈管0.21A

換接四對鱷魚夾,篩選省電燈泡之燈管良品

18W省電燈管 0.17A

21W省電燈管 0.19A

23W省電燈管 0.20A

32W省電燈管 0.24A

相同條件以23W電子安定器操作,綜合以上省電燈管電流量(拆七測七皆良品)
18W省電燈管 0.17A
21W省電燈管 0.19A
23W省電燈管 0.20A
32W省電燈管 0.24A

高檔品裡會發現兩顆壓敏電阻,板底還有貼片元件

燈殼打些散熱孔,希望它能長命百歲

兩年用不壞,燈泡工廠就放無薪假

网友A:
這位爆谷仁兄, 實在專業

NXP 有介紹CFL 的驅動設計, 參考看看.
http://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s/382181

网友B:
我家的就是熱壞的~~

网友C:
感謝爆米兄用心的實驗n_116|

這樣看來..
用省電燈泡的安定器來點T9燈管的效率是最好的嚕?

另....請問爆米兄.
是否有測試拆出的其ㄊ同功率(23w)安定器?
耗電電流是否有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位爆谷仁兄, 實在專業

NXP 有介紹CFL 的驅動設計, 參考看看.

謝謝xiao兄分享,抓到13/18/2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就是熱壞的~~

室溫26c,測試32w 點燈半小時
正常懸掛-燈管熱度50度C

站立測試,燈管+電子安定器上方溫度55度C

我手中七顆拆開都是壞板子。經過這次實驗結果:
無散熱孔的平價省電燈泡,PCA很容易燻黑燒壞
單或雙散熱孔之省電燈泡,夏天高溫下也是容易燒毀零件

网友D:
這裡有好幾種省電燈泡的電路圖. 也是230V.
http://www.pavouk.org/hw/lamp/en_index.html#links

网友E:
很專業的電流測試,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爆米兄用心的實驗

這樣看來..

安定器又稱鎮流器,燈管啟動後完全以電流運作
23W安定器來點T9燈管,達不到30/40W最加照明效率,我猜想壽命會比較長~
有另一顆功率(23w)安定器,電流測試誤差約在0.01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裡有好幾種省電燈泡的電路圖. 也是230V.
http://www.pavouk.org/hw/lamp/en_index.html#links ...

KUNY 有您的推薦,讓我看到各種W數CCFL線路圖
加一顆PTC就是燈管預熱型,我來另外發文~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專業的電流測試,謝謝分享

無聊亂搞的啦~ 還在學習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裡有好幾種省電燈泡的電路圖. 也是230V.
http://www.pavouk.org/hw/lamp/en_index.html#links ...

哈..這個也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xiao兄分享,抓到13/18/25w

期待你帶來更多的試驗發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定器又稱鎮流器,燈管啟動後完全以電流運作
23W安定器來點T9燈管,達不到30/40W最加照明效率,我猜想壽 ...

有測T5 18W (忘記有沒有20W)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帶來更多的試驗發現.

昨天買一個雞腿便當給拾荒老婦
今天收到12顆燈泡
拍照拆解故障分析,剛才又胡亂發文~ 省電燈泡拆卸心得

我手中沒有T5 兩呎管

网友F:
感謝爆米兄用心的實驗電流測試,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爆米兄用心的實驗電流測試,謝謝分享

無聊打發時間,好玩啦
發現越來越多的不同設計疑問
逐一了解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買一個雞腿便當給拾荒老婦
今天收到12顆燈泡
拍照拆解故障分析,剛才又胡亂發文~ 省電燈泡拆卸 ...

喔...不錯

俺也找過很多資料參考, 看看燈絲為何蒸發或者如何還源, 不過並沒有進展.
以前聽老師說過, 燈絲是可以永遠不壞的, 但是後來被商人搞砸而已, 所以現在還沒有定論, 到底是漏氣造成還是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不錯

俺也找過很多資料參考, 看看燈絲為何蒸發或者如何還源, 不過並沒有進展.

我們是不是遇到相同的老師
我老師說:他在研發一種燒不斷的鎢絲,等到上市他就不用教書了
他果真達成目標~不用教書,做仙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是不是遇到相同的老師
我老師說:他在研發一種燒不斷的鎢絲,等到上市他就不用教書了
他果真 ...

有可能
其實野史記載, 鎢絲的燈泡原來設計的確是很長壽的, 後來被禁止而已.
但是如果真的讓他複製成功, 小心沒上市就被暗殺, 真的會仙遊.

楼主:
這麼說誰還敢去製造長效型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