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3G 開機困難

楼主(2012-12-05):
其實這問題已經存在許久,爬文後感到疑惑...
之前拜讀一篇前輩的文章ASUS筆電A3000 南橋無振盪問題

究竟大家換的是C225還是C255?
因為小弟的C225好像本來就沒上件?
還是小弟看錯顆了?
而且我查到手冊上C225是10pf,跟大家上的473也不同...
真是一頭霧水@@

還請各位前輩不吝賜教~~

网友:
沒看錯!!  C225你這台原本就沒上件!

開機困難是指何意??   我沒看懂ㄋㄟ???

网友A:
先用示波器量一下南橋的32.768記的用X10量 並看瞬間波形
如果連瞬間波形都沒有考慮通病RTC周圍電容
記得這一個板子在記憶體下方黑色絕緣貼紙下方有一顆電容接點容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示波器量一下南橋的32.768記的用X10量 並看瞬間波形
如果連瞬間波形都沒有考慮通病RTC周圍電容
記得這 ...

謝謝各位前輩回覆
所未開機困難就是按下電源鈕後,不見得會開機。
有時候要拔電池或是拔電源再按才會開機。
這好像是ASUS常見的通病?

不過小弟沒有示波器,請教大大RTC是附加檔案中的電路嗎?

RTC截圖

RTC截圖

RTC的位置就是在記憶體插槽附近(NB背面)對吧?
需要完整電路圖請告知小弟,小弟再PO上來給大大參考~

网友A:
如圖,應該就那一顆C2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圖,應該就那一顆C246

感謝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回覆
所未開機困難就是按下電源鈕後,不見得會開機。
有時候要拔電池或是拔電源再按才會開機 ...

你可以先查一下電源啟動按鈕的動作是否正常,阻值有無過高??

或是更新一下BIOS,也許能解決你的困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查一下電源啟動按鈕的動作是否正常,阻值有無過高??

或是更新一下BIOS,也許能解決你的困擾?? ...

感謝前輩指教
最近比較忙,等過幾天時間多了再拆一次檢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