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五款磅秤校準結果

楼主(2012-12-06):
過去幾年買了幾個電子秤及兩個普通秤,
但因為只有一個有標準局檢驗通過的標籤,
偏偏之前又曾經覺得怪怪自行拆蓋調整過一次,
所以從不曉得到底這些磅秤實際誤差有多大。
最近網拍上有找到一家賣便宜的法碼,
雖然上面也是註明了非供交易使用,
但好歹可以讓我便於比對手上的磅秤誤差程度。

法碼有10g,20g,20g,50g,100g,100g,200g
依序放上去後重量會依序增加為
10g,30g,50g,100g,200g,300g,500g
再依序從小法碼拿起,重量就會依序減為
490g,470g,450g,400g,300g,200g,0g

除了第一台忘了拍測試前的照片,
其他我都利用Xnview這個軟體把照片合併在一起,

第一台的校正照片

第二台的校正照片

第三台的校正照片

第四台的校正照片

第五台的校正照片

第六台
也是唯一有標準局檢驗標籤的因為被我動過了,
而且很久沒用,指針轉起來有點遲緩,雖然多壓個幾次
大都會停在準確的指數,但要拍的話太難了,
一直要拍拍拍,這台就放棄拍照了。

下面是我把校正數字做成一張表
細黑字表示無誤差,
粗黑字表示誤差一檔,
粗粉紅字表示誤差兩檔,
粗紅字表示誤差三檔以上。
還要再試第二次嗎?別了......

网友A:
這種校正,法碼是不是也要標準局認證呢?

网友:
實驗室秤藥品的,精確度到0.001g。
必須先調整秤面水平,
而且有透明框框防止風吹的影響。

网友B:
電子秤沒內部使用說明如何校正

网友:
1.標準件當然要先送校,才能知道磅秤實際測試值是否準確.
2.另因量測設備解析度不同,放在一起比較,比較無法分辨誤差度.
3.待測物放置位置也會影響顯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校正,法碼是不是也要標準局認證呢?

是啊,標準做法當然沒像我這樣潦草,只是並非做啥大生意,且不是要用在客人身上的,所以沒有買有檢驗標籤的磅秤跟砝碼。不知道這類標準砝碼會貴到啥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子秤沒內部使用說明如何校正

大概高階的幾千元的才有吧?電子秤大都有個歸零鈕而已。

网友:
比較簡單的方法,因為樓主的秤能秤到克以下,秤盤上放衛生紙歸0後,用精密吸管吸4度C純水代替法碼滴上去

网友C:
因為淘金, 對重量很計較~

前陣子才下手買了第二台0.001g的電子秤...
很好用, 而且還有 "設定模式" 可以進去做調整...

雖不到Rex大說的 "實驗室秤藥品級", 但該有的都有了!
- 精確度到0.001g
- 腳座可以調整秤面水平, 也有水秤參考
- 有透明框框防止風吹的影響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7388
註 : 金沒這麼好淘.... 粒粒皆辛苦呀~~ (苦笑)

网友D:
這個試驗不錯, 只要把 [法碼重] 看成基準, 算出量值的誤差%, 就知道這幾個秤的相對精確度和相對解析度

現在的表格資料很難看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試驗不錯, 只要把 [法碼重] 看成基準, 算出量值的誤差%, 就知道這幾個秤的相對精確度和相對解析度

現 ...

感謝,這點子原也出現過,再加進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淘金, 對重量很計較~

前陣子才下手買了第二台0.001g的電子秤...

哇~掏金!!那工具是一定要高級一點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這點子原也出現過,再加進去好了。

這個不錯, 如果資料表和圖片靠在一起
看起來就容易分辨哪個好哪個粗了. 圖片太豐富了, 從頭看到尾, 實在會忘記
俺最近也在處理一些出貨計數用的電子秤, 可是韌體好像出問題不秤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不錯, 如果資料表和圖片靠在一起
看起來就容易分辨哪個好哪個粗了. 圖片太豐富了, 從頭看到尾, 實在 ...

嗯~相信痞酷上會有其他技術更好的前輩們提供你這方面的建議,祝早日完修。

网友E:
不說用途還以為你是白粉批發商呢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說用途還以為你是白粉批發商呢

ㄏㄏ,那些人應該會用有檢驗標章且精準度到0.01g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