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winbird 檯燈維修,請幫忙

楼主(2012-12-06):
各位大大您好,我家的Twinbird檯燈最近可以點亮,

可是過一段時間就跳掉,

我拆開之後,發現電路跟之前的文章很像"HITACHI 日立 RS3207E PHILIPS PL-LJ 27W檯燈家電維修實例"

但是我不太知道怎麼維修,麻煩大大幫忙

圖中紅色的TR1跟TS1包在一起,看起來一開始正常,後來應該是TS1太燙,就去切掉TR1

另外可以發現L2的電感很燙

麻煩各位了,先說聲謝謝您

楼主:
<圖一>
<圖二>
<圖三>

网友:
你應該還不能貼上 “連結”,但應可 PO 圖了,建議 PO 上圖,大家也好幫你 ^_^

网友:
請看PCB底下有沒有錫裂的現象?補焊後再觀察看看!

网友:
"過一段時間就跳掉",應該是冷縮熱脹導致的,應該檢查焊接面,須特別注意會發熱的零件的焊接點,
例如電晶體、變壓器和通往燈管的焊接點,只要有出現疑似"包焊"的形況,就都要重新上錫補焊。

祝:迅速完修。

网友:
TS1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或熱敏開關,保護TR1用的,樓主您要不要換燈管或震盪電容後再試試TR1會不會很燙

楼主:
您好,想請問您說的 震盪電容是綠色框框圈起來這顆嗎?
謝謝您

网友:
應該是他沒錯,建議您連下面的C4C5也拆下來量是否異常

网友:
是不是要拔插頭一段時間才會再亮,如果是建議直接更換燈泡。(曾經遇過提供參考)

楼主:
沒錯,舊的燈管只能點大概五分鐘~十分鐘,就會自動熄滅,

拔插頭再重新開又可以點亮,這樣是要換燈管囉?

楼主:
綠色框框的電容剛剛去換了一顆上去,結果跟原本一樣。

看來最後一招要改試換燈管了,

這台日本製的真不錯,過熱一直跳掉,但是等他冷之後都還可以點亮。

等我的換燈管結果吧~感謝大大

网友A:
版主沒有回應錫裂(包焊)的問題,請檢查一下PCB底下的各焊點狀況.
拍一張照片上傳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沒有回應錫裂(包焊)的問題,請檢查一下PCB底下的各焊點狀況.
拍一張照片上傳會更好! ...

對了,不好意思。

關於有裂錫的問題,我忘了說, 我再換電容前已經在公司補銲了點燈管那半邊的銲點

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B:
这个板上件不多,电容的话,不妨一个个拆下检测一下容值。另外,功率管TR1过热可能为负载过大(比如灯管老化)。TSI热敏器件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失效?

楼主:
報告報告,換了新燈管之後,目前已測試一小時,還沒有出現熄燈的現象,

看起來有機會是燈管造成的問題~~

後續再回報,謝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上件不多,电容的话,不妨一个个拆下检测一下容值。另外,功率管TR1过热可能为负载过大(比如灯管老 ...

請問容值誤差範圍多少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容值誤差範圍多少內正常?

滤波电容如果坏的话,容值要比标称的小很多的。如果差那么一点,是正常的。比如说1000uF标称的,测出来是900uf,还是在容许范围内的。但电容用在振荡电路里的,精度要求高点。
楼主你还是先换根灯管试试看。

网友:
sowalai真是經驗豐富,一針見血,看來老經驗真的是很重要的

楼主:
後續回報,

換燈管2天了,目前一切正常。

感謝大家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