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斷一塊主機板是有鉛或無鉛製程??

楼主(2012-12-06):
大家好
請教一下如何判斷一塊主機板是有鉛或無鉛製程

因有時換電容都很南溶化,有時弄下來焊點也壞掉不見囉~
有時遇到的就很順~3Q

网友A:
我是是看 “標示”,用無鉛的會特別標出 RoSH。

网友B:
主機板應都是無鉛製程了,難焊是因為遇到大面積的銅箔。

网友:
或是Pb放圈圈內劃一斜線 or lead free字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是看 “標示”,用無鉛的會特別標出 RoSH。

請問這會標主板哪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應都是無鉛製程了,難焊是因為遇到大面積的銅箔。

因為大面積銅泊把熱吸走造成溫度不夠嗎?

我試過60w和40w烙鐵先加熱五分鐘在用也是焊點弄半天也化不掉錫(有加錫和助憾油)
有些幾秒就化了就很好拿也焊點漂亮,化不掉加熱半天難拿焊點超容意壞不見
謝謝w大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會標主板哪邊呢??

抱歉,我去看了一片 775 的主機板,果然是沒有標示 >_<

可能是一般現在的板子都是無鉛製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大面積銅泊把熱吸走造成溫度不夠嗎?

我試過60w和40w烙鐵先加熱五分鐘在用也是焊點弄半天也化不掉錫( ...

正解!

工廠拆焊是用錫爐+小錫槽,第一個電容十秒內可拆起來,鄰近的第二個電容以後都馬上就拆起來,因為小錫槽的面積比烙鐵大很多,可輕鬆對付大面積的銅箔。
一般人不會買錫爐,但你可投資買一支兩段式的烙鐵來用,它的第二段有150W,比較容易拆。

40W跟60W其實差別不大,100W以上拿來拆電容就比較明顯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會標主板哪邊呢??

有的板子還是有 RoSH 標示的,像 Asrock。如附圖的左邊。

网友C:
無鉛的貼片MOS~熱風槍吹好久都拿不出來,加新焊錫助焊膏都要吹好久。
前天吹三顆主機板CPU座裡的100uF貼片電容,突然啪一聲好像電晶體爆掉的聲音,我嚇一跳
旁邊2台電腦在熱機,熱風槍在吹貼片電容,也不知哪裡出來的聲音。
電腦也都正在熱機中,熱風槍主機跟風槍我也整個拆開來,都沒看到有爆掉的零件,裝回去運作也都正常。只是那石綿紙拆起來再裝回去,弄的都屑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無鉛的貼片MOS~熱風槍吹好久都拿不出來,加新焊錫助焊膏都要吹好久。
前天吹三顆主機板CPU座裡的100uF貼片 ...

貼片電容要用烙鐵比較好拆焊。

网友D:
焊點無溼潤感,如不是無鉛就是虛焊

网友E:
2005之後生產的,幾乎都改無鉛製程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貼片電容要用烙鐵比較好拆焊。

因為那3顆貼片電容剛好塞滿CPU座的空位,烙鐵頭伸不進去。
我之前要拆主機板上的貼片MOS時,發現無鉛的也好難吹下,要用烙鐵先讓錫面吃一點錫才比較好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5之後生產的,幾乎都改無鉛製程了 。

你說的是圖片中打叉的機板圖案代表無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點無溼潤感,如不是無鉛就是虛焊

不太了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工廠拆焊是用錫爐+小錫槽,第一個電容十秒內可拆起來,鄰近的第二個電容以後都馬上就拆起來,因 ...

難怪我弄太久沒化就是電容把斷腳或焊點消失(錫圈一起被吸走囉)
感覺南橋和pci插槽那邊比較好拆,cpu這邊少數一兩個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謝謝w大的建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是圖片中打叉的機板圖案代表無鉛嗎?

那就是環保標誌,是無污染之意。
無鉛就是無污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環保標誌,是無污染之意。
無鉛就是無污染

那個應該是指 不能直接丟棄,應回收
您第二張圖有拍到無鉛的標示啊

倒是您提醒了我一件事  板上的  CE 字樣
這個是符合歐盟的環保認證  而歐盟是要無鉛製程的
所以有CE認證字樣的,應該都是無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意思??

無鉛焊點比較暗一點,比較不會亮亮的.

网友:
Pb
圈圈框住加一條斜線

网友:
原來..是這樣子~~
說真的.現在才知道無鉛的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個應該是指 不能直接丟棄,應回收
您第二張圖有拍到無鉛的標示啊

所以說ce字樣無鉛的那因該都是無鉛囉
因這個標示很多電子產品都有,家電也有

看來就要w大說的再買一支100w以上的珞鐵
另外焊點被吸錫走是因為吸錫器太大支造成嗎?還是加熱太久關係??

网友:
無錫確實難把鍚吸起來,我的做法是把用一般鍚加焊上後再吸,就可以順利吸起來。不知各位有無更好的辦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說ce字樣無鉛的那因該都是無鉛囉
因這個標示很多電子產品都有,家電也有

如果廠商沒亂標的話,的確是的
畢竟那個是歐盟的環保要件

焊點損壞,加熱太久是原因之一是無疑的
之前的文章裡,有些大大也提到因為吸錫把焊點整個吸起來
但是,是因為使用方式還是所謂的吸錫器太大支,我沒辦法確定
因為我沒有大支的吸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廠商沒亂標的話,的確是的
畢竟那個是歐盟的環保要件

我都是加熱太久在吸就壞囉~但不太久錫又不化才傷腦筋
拆十個總會遇到一兩個這樣的情形~

可能如w大說的買大瓦的烙鐵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