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付費徵求物品] 請介紹販售工業級電子零件廠商

楼主(2012-12-06):
請問一下電子零件 其 工業級品質和電子街光華商場(所謂商業級品質)所賣的,如何去分辨?

現想購買下列零件,但需要工業級的品質,有人可以介紹那裡有賣嗎?

网友:
前些時日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參觀了一家國內知名音響製造商的工廠生產流程,
其中有一個很好的觀念,就是一致性和穩定度,

以零件的一致性來講,就是特性誤差值在要求的範圍內,過高或過低的一律篩選掉,這些篩選掉的零件並非不好,而是無法和其他的零件搭配,維持一個穩定的工作。

以電晶體來講,一個是放大率,另一個是溫度效應,假設你要的工作溫度在50℃,電流在設定值內,維持一個線性工作狀態,而以此前提所挑選出來的零件在一定的誤差範圍之內,那麼這個零件就合乎要求了。

至於其他被篩選掉的零件,並不是不好而是不符合使用的要求,所以這些零件並不會銷毁,還是會賣到市場---零售.....

前面說了一大堆是引言,簡單地說,要所謂的工業級元件就是這樣嚴選零件而已....
其實您表中還漏了一個重要的參數-----溫度係數!

要選購符合需求的零件,一個是直接找製造商挑選,一來他們有大量生產的零件供挑選,二來有儀器來挑選,但是有一個問題,價格可能會讓你無法接受!

另一個是買一堆零件來自行挑選符合的零件使用,但是測試儀器是另一個問題.....

如果依照您指定的規格和數量,採購上就有一定的難度....

以上個人看法,提供參考.....

网友:
光華商場應該沒有人會賣工業級零件,如果有的話大概撐不了多久吧?
光是一顆電晶體就有:「國產」「散裝」「原裝」「管裝」.......價錢10元到30元都有。
還聽過有「軍規」的............說真的,字面上好像看得懂,其實我是不太清楚到底該怎分別,哈哈!

网友:
MIL-STD中提到︰
商規 (Commerce Grade) -- 0~70℃
工規 (Industry Grade) -- -40~+85℃
軍規 (Military Grade) -- -55~+150℃

其實還有一個車規︰
車規 (Car Grade) -- -40~+125℃

以我過去接的案子經驗,業主要工規,我們會詢問是要做到全部或某一零件,市面上很多標榜工規(或軍規)的產品其實都是只有某些零件是採用工規,也就是玩文字遊戲罷了。
除非是電子零件行,否則代理半導體的通常不會去賣電阻電容,反之亦同,小量採購以前我都是請熟識的電子零件行老闆代勞。

网友:
數量大到kk級(百萬),才有可能向廠商買到精密等級吧!
再來價格也比較貴,以目前板主的需求數量,看似開發case,可能自己要辛苦一點了.
另外,如果開發案對於每個零組件都要求工業及或是軍規,那成本又是高價,
試想以後量產又如何打敗對手,獨占市場.

网友:
這讓我聯想到"音響魔人"的電晶體配對
在工廠大量製造之下
每顆零件隨然是相同原料相同製程
但是結果還是會有些微差距
電晶體的放大倍率也會略有差異
因此網路上會出現"功率晶體配對"
選出放大倍率相同的配成一對來販售
以電阻而言1%的誤差,已算是低誤差的了
LZ你也可以購買大量零件
然後再一一測量其數值,選出你能接受的來用

网友:
剛剛看了一下烏骨雞學姐的露天賣場也有一些車規的電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28039328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280211101

上面LBG等級的是安全氣囊專用電容,我想應該很少人看過才對,真的買不到也可以買飛利浦的臥式電容,品質媲美工規。

也並不是所有半導體都有出軍規、工規,LM393就比較好認了,LM193是軍規,LM293是工規,LM393是商規,有出產的規格Datasheet一般都有註明。

网友:
粉心動 改天有需要再交關

楼主:
感謝諸位前輩提供資料與意見!!

經與客戶溝通結果已不堅持使用工規,不知版內是否有人可以提供報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