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求助]晶工牌開飲機老是不過電
火..

楼主(2012-12-06):
晶工牌開飲機不過電時,拆開看到過電流保護元件開關跳起,按下重置後,煮沒幾次後又跳電.請問是過電流保護元件該更換?若更換需電流值換更高或同數值?原廠規格6.5A

网友A:
過電流保護元件提早跳起,不是過電流保護元件本身不良就是負載電熱環有短路,但電熱環一般故障都是開路狀態,很少遇到短路,可用勾式電流表測試耗電流是否超過6.5A,如電流超過6.5A那就是電熱環壞了,反之沒超過6.5A就是過電流保護元件不良

网友:
更換7安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過電流保護元件提早跳起,不是過電流保護元件本身不良就是負載電熱環有短路,但電熱環一般故障都是開路狀態, ...

tsao0427大大所言

簡單扼要 清楚明白!

网友B:
這是新安規晶工飲水機常有的問題.
客戶抱怨不斷.所以已盡量減少銷售此品牌.
我是改回以前的設計(溫度保險絲).
雖然安全無虞.但會失去公司責任保固!

网友:
6.5A NFB 我會放在虎鉗上,鑽除上面兩顆/下面中間一顆 共三顆鋁鉚釘
大部分是變黑氧化,300番以上砂紙磨亮
鉚回時,用釣魚綁鉤同徑鋁管(一包15)壓合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新安規晶工飲水機常有的問題.
客戶抱怨不斷.所以已盡量減少銷售此品牌.
我是改回以前的設計(溫度保險絲 ...

請問若是晶工公司來修,是會換成7A還是6.5A?因為感覺您是經銷商,故向您請教,謝謝.

网友:
這個保險裝到這樣6767像話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若是晶工公司來修,是會換成7A還是6.5A?因為感覺您是經銷商,故向您請教,謝謝. ...

拍謝!這我不清楚.保內我不拆修.都是公司取回維修.不知幾安培.
保外.才會拆修改用溫度保險絲.

但個人認為.問題不在於安培數.而是零件本身瑕疵!
因為會出問題.都是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才會有跳機後.再按壓復歸.仍會有時常跳機的問題.
若是安培數問題.會在剛使用.即因安培數不足而跳機.

网友:
對於廠商來說,零件使用一段時間後出問題,是好產品!
都不會出毛病就沒賺頭了!汽車也一樣,小毛病輪流不斷.

网友C:
晶工飲水機 總消耗 / 保溫功率:600W / 45W
再加上電動止水閥,基板 零件耗電等等公司計算是6.5安培即可,
主要是怕電熱片短路,造成持續加熱,發生危險。所以說6.5安培不算瑕疵。
但是台電電壓有誤差10趴,加上其他一些誤差(電熱片老化等等),很容易超過6.5安培。
改用溫度保險絲,對電源短路是沒保護作用的。溫度保險絲是放在白鐵熱膽旁,空燒時110度溫控沒
動作時,緊急斷電用。
東龍品牌是8安培的,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是新安規晶工飲水機常有的問題.
客戶抱怨不斷.所以已盡量減少銷售此品牌.
我是改回以前的設計(溫度保險絲 ...

溫度保險絲...是幾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工飲水機 總消耗 / 保溫功率:600W / 45W
再加上電動止水閥,基板 零件耗電等等公司計算是6.5安培即可,

感謝tcy786大數據分享~
針對樓主GHK949大.對晶工JK-179L飲水機.所提出的問題:
此機為晶工陽春機種.設計簡易.並無裝設電動止水閥.
當然晶工在其它機種.有止水閥等設計.採用同一時段OB開關.
使用一段期間(保內機件未老化).
還是同樣出問題!(現今已無此狀況.所以才會斷定零件瑕疵.或是安培數不足)
而飲水機空燒斷路設計.並非溫度保險絲.而是使用溫度復歸開關(樓主第三張圖左側裝置防空燒元件)
且飲水機溫度保險絲不會放在熱膽旁.除非如電子鍋採用高溫度保險絲.
而飲水機溫度保險絲.一定用在於主電源輸入端.作用在於過載最終防護.無復歸裝置!
提供參考.有誤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溫度保險絲...是幾度的呢

記得是....129-133吧.
只要略高於額定沸騰溫度即可.
切記!千萬不得過高.安全第一!!

网友E:
這篇文章讓我想到先前一些知名品牌的除濕機中繼電器不良引起的燒機事件。

那麼這個零件,倒底是零件有問題?設計上太保守?還是?我想廠商不說明,可能永遠沒一個答案 >_<

不過看功率 600W,那個零件是 6.5 安培的,可能是零件不良的情形吧(我不敢確定)。

第 3 張圖兩個溫控,其實昰串起來的。兩個動作點不同,一個通常在 90 幾度,一個通常在 102 度,為何要這樣設計,很簡單,安全問題。

使用這類熱水器,常常有人有誤解,有空燒保護啊,很安全的吧!

其實若缸內若沒水或沒超過這個溫控,一樣會空燒的,因為感應不到溫度,這也是廠商所強調的,先加水,待按 “出水鈕” 有水出來,才可加溫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篇文章讓我想到先前一些知名品牌的除濕機中繼電器不良引起的燒機事件。

那麼這個零件,倒底是零件有問題 ...

頗有同感~
現在的廠商.為了賺錢.(應該說:為了生存...)
品質參差不齊.
說難聽點"有錢可賺!只要不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電流保護元件提早跳起,不是過電流保護元件本身不良就是負載電熱環有短路,但電熱環一般故障都是開路狀態, ...

我把過電流保護元件換新後,我用勾式電流表測試耗電流是超過6.5A,6.53~6.49A,反覆試煮6次,數值皆在上述範圍內.另外此機消耗功率800W,換算電流為7.27A,為何原廠用6.5A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過電流保護元件換新後,我用勾式電流表測試耗電流是超過6.5A,6.53~6.49A,反覆試煮6次,數值皆在上述範 ...

你好像是勾到總電流而不是勾到保護器經過電流

网友:
東西如果不壞,廠商大概都要喝西北風了,只是苦了賣機器的經銷商n_013|

网友:
其實nfb 在這裡正常時是不會動作 是因為控制板上的降壓電容變小了 造成供電不足 使溫度控制失準 使爐內水溫失控 一直加溫不停 使周圍環境溫度升高才會使nfb跳脫
正確處理方法是改用變壓器供電或把故障電容換新 當然nfb已故障也要換新

楼主:
RE: [維修求助]晶工牌開飲機老是不過電[已解決]

目前以7A使用,正常使用中,感謝各位幫忙!

网友:
公司的也是這種情形,換新的6.5A又可撐幾個月,換兩顆了,繼續撐下去~

网友:
這是晶工牌的通病.還有盡量不賣這種塑膠(冷桶)推薦白鐵冷桶例如元山牌開飲機

网友F:
東龍開飲機+1..是我賣過最穩定的一牌..可参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東龍開飲機+1..是我賣過最穩定的一牌..可参考看看

東龍+1......
幾年前管委會用的飲水機經常故障,沒幾個月就要修一次,一下子不過電一下子漏水。
2年前被推上主委不久又壞了,當時正值過年期間一時也買不到,實在很困擾,本想動手修修看,
一看沒想到塑膠部分好多地方都裂了,連頂蓋也不見了,問管理員為何沒頂蓋?說早就破掉丟棄了。
之後憑以前使用過的經驗,指定購買東龍蒸汽給水機種,使用至今已2年了完全沒問題。

网友:
相當清楚的修理教學文,有時我們想想每天都會常到這論壇裡報到(當然不是為了積分),但那些產品的設計人員怎麼都沒人將該公司的失敗設計帶回去好好反映反映(是不是現在不流行公司內部建議獎金),要是我的話,老闆聽不進去,應該要換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