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QL 10L_CP5140_DP_MB 無法觸發開機

楼主(2012-12-06):
這是一台準系統的主機板
按POWER SW 沒反應
量綠色跟紫色電壓異常
後來有聞到一股塑膠燒焦的味道

一看,螃蟹 RTL8111C 網路晶片燒破了

拆下後,就可以開機了
不過...

我只會拆不會焊上....
而且晶片又很薄...

頭大

网友:
加裝網路卡

楼主:
對阿...
加裝網路卡是唯一選擇

不過要找PCI-E 網路卡

网友:
如有材料 RTL8111C 加助焊膏用熱風槍在焊回就好.
如沒有只好買 USB 型的網卡來用..

网友:
焊上:
1.PCB上的餘錫,以烙鐵及吸錫線,處理乾淨
2.找片可用的網卡晶片,按正確位置放正
3.以烙鐵沾錫焊上(可輕輕的將熔錫,來回拖焊)
4.遇錫跨焊,以小水彩筆沾助焊膏於跨焊處,再以乾淨烙鐵(已清除烙鐵上的錫)將跨焊的媳吸除>>反復施作,直到不連錫
5.以放大鏡檢視,是否所有接腳都焊接正確(含彎腳部位)
6.清洗
祝你成功~

网友:
現在也有usb網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