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確認 SCK 206 零件規格,及何處有售?

楼主(2012-12-06):
這隻是 PDP 電源板上的保護電阻,有從廢板上找到類似的元件,但是體型都差一大截,都太小,

從規格讀來好像是 直徑20mm ,6R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KING/SCK25150L.html

網路上有找到15Φ,但就是沒有20Φ的

請教前輩,不知何處可購得這隻NTC

网友A:
這個阻值應該是20Ω,電流為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阻值應該是20Ω,電流為6A。

感謝老大幫忙解讀!

規格書上是這樣解讀嗎?糟糕都退化了,規格書都看不懂!

因為這顆已經爆掉了,實際量測時,阻值在常溫(室溫20℃)時,約30歐姆,用吹風機烤個5秒鐘會降到10歐姆左右.....

常溫時阻值

吹風機加熱約10秒

外表已可看見爆裂了

楼主:
請教老大,這顆可以代用嗎?
電流會不會小了些?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31755713

网友:
我也在學習,可參考其他廠家編碼尋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老大,這顆可以代用嗎?
電流會不會小了些?

功率型熱敏電阻的標示SCK後通常只有3位數,但是也有4位數的,如果是3位數,那前面兩位數是阻值,最後面一位數是安培數。例如︰
SCK056,那它就是5Ω/6A。
SCK105,那它就是10Ω/5A。

4位數的︰
SCK1205,那就是120Ω/5A。
SCK1R58,那就是1.5Ω/8A。

如果你要像你貼上的規格書命名,那只要在SCK後加上尺寸即可,讓標示更清楚。例如︰
SCK20056,那它就是直徑20mm 5Ω/6A。
其它就類推。

功率熱敏電阻一般串接在市電輸入側,它的功用是當市電與該電器通電之初做限制,版大也已有自己測試過了,零件原則上能找一樣的自然最好,若找不到,那應以耐電流為第一考量,阻值只要不差太多都可以接受。
要注意的是,雖然熱敏阻值大的受熱後的阻值會變的很小,但是跟阻值小的熱敏電阻相較的話,阻值小的熱敏電阻受熱後的阻值卻更小,較小的阻值功率損失較少,當然發熱也較小,較有利長時間工作。

小經驗給版大參考。

楼主:
謝謝老大那麼詳細的說明,原來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