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電動單車36V12AH充電器

楼主(2012-12-06):
手上有幾台電動單車套件,變壓器很輕,才不到0.5kg,

看了幾個都是Y型或三角型的,手上沒工具可拆。

剛好瞄到有一顆是一般十字螺絲,反正過保了,而且還有其他可替代使用,就趕快拆來看看。

外殼背面寫著要詳閱說明書......從沒見過。

四顆螺絲拆開後,可以確定充電器裡面空氣是很流通的。

這地方比較令人好奇,兩個銲在一起。

板子背面

网友:
所謂"人"這個字呢
是由兩筆劃才能寫成的,一個在上,一個在下,有扶持,撐上來,才成為了"人"字

抱歉離題了

网友A:
找不到合適的阻值所以就這樣處理

网友B:
湊阻值的結果...不是修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合適的阻值所以就這樣處理

所以這樣的阻值是A+B還是(A+B)/A*B呢?好像哪位大大有提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湊阻值的結果...不是修過

所以這樣的阻值是A+B還是(A+B)/A*B呢?好像哪位大大有提過。

网友:
A+B
電阻串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