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直流馬達驅動晶片燒毀

楼主(2012-12-06):
請問,L298N只要遇到在運轉時,被逆轉不同方向,就燒毀了。24VDC馬達前面有裝4顆1N4007
防止逆流,都沒用。有在別的論壇看到說要加裝2SC945,把逆電流導入接地,我不太懂電路,有請各位幫忙。

网友:
在驅動器和馬達間串加一個電感 感抗需視馬達功率決定

楼主:
謝謝回答,請問電感是串在L298N的拿一支腳?還是馬達正負極都串一顆?
只有驅動一顆馬達,24V有刷直流減速馬達,電流1.05A,15W。能幫我算出要用大的電感嗎?

网友:
馬達正或負極只要串一顆

网友:
你要不要把L298和馬達和二極體的電路圖畫一下,這樣比較有依據該如何解決.
可以的話,拍些照片,還有前面的輸入信號是什麼?

网友A:
1.改用蕭特基二極體(快速吸收突波)
2.轉換運轉極性時 ,先令馬達停止運轉(令二輸入同電壓即可),再做轉向動作.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會畫圖,這是網路找的電路圖,我的機器好像是遊樂園門口有三根棍子看門機器,一次轉120度,有票就通過,沒票就擋下來,三叉沒定位,會反方向轉回來,現在的問題是當它要轉回來時,客人用手去推回來時,這時晶片就燒毀了。

D1~D8是1N4007
馬達電壓是24V

网友B:
因為你的輸入為脈波,所以保護二極體要用快速二極體,像蕭特基二極體,你的圖還有datasheet page 8都有寫,ciko.ciko大也有提到,因為你的馬達已是1A,所以蕭特基二極體最好用2A的.

L298內是以電晶體做輸出,所以若以1A來算,電極應該會很熱,不知散熱片是否夠大,是否測過溫度幾度,是否用手去測過?

>我的機器好像是遊樂園門口有三根棍子看門機器,一次轉120度,有票就通過,沒票就擋下來,三叉沒定位,
>會反方向轉回來,現在的問題是當它要轉回來時,客人用手去推回來時,這時晶片就燒毀了。

這種情形會造成瞬間電流過大,可能就是燒燬的主因.

可能要加入電流檢測電路,超過某個額定值就自動斷電,低於額定值就自動恢復供電.

L298 2A 馬達全橋驅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用蕭特基二極體(快速吸收突波)
2.轉換運轉極性時 ,先令馬達停止運轉(令二輸入同電壓即可),再做轉向動作 ...

請問消特基二極體要用幾伏特?
轉向時令馬達停止,這是要改軟體嗎?它上面有一STC的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的輸入為脈波,所以保護二極體要用快速二極體,像蕭特基二極體,你的圖還有datasheet page 8都有寫,ciko ...

<<這種情形會造成瞬間電流過大,可能就是燒燬的主因.

<<可能要加入電流檢測電路,超過某個額定值就自動斷電,低於額定值就自動恢復供電.

您說得對,我就是遇到這問題,假如要加電流檢測電路,會很難加在既有的線路嗎?

网友:
你只是要正反轉
用繼電器做正反轉應該耐用度較好

网友C:
蕭特基二極體要用幾伏特?
只要大於VCC (加點安全餘裕)就可以用   因為你的附圖是網路抓的 forsure跟你實際用的要重確認

假設VCC=12V   那麼 30V~40V~~60V  都可以用

偷懶的話 60V的夠用了;
而且零售購買的價格而言 30V~40V~~60V  價格都一樣  差不了多少
若是找不到 則再來考慮30V~40V

网友C:
回案發現場  [...當它要轉回來時,客人用手去推回來時,...]

當加入自動斷電後,這種客人不就得逞了嗎?
因此 , 假設使用RELAY切換  作自動斷電
共接點: 接12V 電源
正常工作時RELAY 供電給晶片 ,
自動斷電 RELAY 動作時: 不供電給晶片 , 轉切接警報器 。

网友:
這個機器設計的不好,沒考慮遊客會拉拉扯扯,加電路也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案發現場  [...當它要轉回來時,客人用手去推回來時,...]

當加入自動斷電後,這種客人不就得逞了嗎 ...

你的構思很好,不過我們所想的好像都只是做補強工作,若沒有從根源解決,有可能就會常常聽到警報聲,解決之道,應該是換為高扭力的馬達,這樣一來,除非是特殊有力的人才有辦法阻擋馬達的運轉.

要怎麼做,我們只能提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蕭特基二極體要用幾伏特?
只要大於VCC (加點安全餘裕)就可以用   因為你的附圖是網路抓的 forsure跟你 ...

本來是想加光藕開關或是電晶體在2 3腳,24V馬達的電不要經過L298N
,但是又怕有逆電流時會燒掉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