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液晶螢幕 VA1912w-4 AD 驅動板的韌體問題

楼主(2012-12-07):
以前有位友人送給我一台優派 VA1912w-4的液晶螢幕,這台是大樓某戶丟出來的,朋友看到撿來送給我,我打開後蓋時發現AD板已不在了,因為烏骨雞學姐有在賣這張AD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56467

所以就拿一片來裝,裝完是可以正常開機了,雖然都可正常顯示圖像,但是畫面變成披了一層白紗,因為照片不慎刪除,我下次重拍給大家看,想請問常修這台的朋友,我這台的T-CON板號是A190A2-A02-H-X,這台的AD板是不是有二種以上的對應不同版本板號的韌體版本?

麻煩大家了。謝謝!

网友A:
這塊A/D板基本上就是奇美,優派,宏碁,宏通在使用.
換到不同的廠牌一般只會發生按鍵位置不同的現象,
一層白霧可以先進去工廠模式確認VCOM的數值,
VCOM的數值無法使用AUTO COLOR修正,只能
使用手動修正,調整數值可以一邊調整一邊看畫面
一邊測量T-CON板上VCOM測點的電壓,用來判斷
只是數值修正的問題或是T-CON板的問題.

如果您需要對應優派25FLASH的程序,我再發給你.

网友B:
WISH大!!

上次也是跟你拿這張AD,也是程序問題!!

我是直接拆舊版的IC過來解決的,程序可能要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A/D板基本上就是奇美,優派,宏碁,宏通在使用.
換到不同的廠牌一般只會發生按鍵位置不同的現象,
一層白霧 ...

烏骨雞學姐那一張AD板是宏碁的,所以麻煩海大把VA1912w-4的25LF程式放上來,我再燒進去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上次也是跟你拿這張AD,也是程序問題!!

那張AD板有很多機器在使用,甚至我也看過22吋的螢幕用過,有一次一位露天的買家跟烏骨雞學姐買了十張這款AD板,結果他說他連試了五片都無法開機,我問他是那一型的螢幕?他跟我說是優派22吋,我也是跟他回答這張AD板用在宏碁的19吋螢幕都直接可用,但是用在別牌可能會發生按鍵位置不同或不能用的問題,只要把25LF換過來即可,後來就解決了。

我還是先請海大把25LF的程式先燒好,至少按鍵位置先正確,再來解決白紗問題。

网友A:
PM25LV512重燒之後做一次AUTO COLOR.

我的程序檔案名稱編排方式:
廠牌-機種-板號-芯片型號
只要4個都對了,就可以放心燒寫進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張AD板有很多機器在使用,甚至我也看過22吋的螢幕用過,有一次一位露天的買家跟烏骨雞學姐買了十張這款 ...

19吋.22吋程序不同.無法使用.
至於分別方式.看機板後條碼貼紙.
以此板為例.19A2LS3003即為19吋所使用.
22吋為22開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25LV512重燒之後做一次AUTO COLOR.

我的程序檔案名稱編排方式:

感謝海大幫忙。

网友:
這款AD版本確實不少 優派跟宏碁的程序不能搭配
程序重燒或者換1顆同樣的才行....

楼主:
哈!海大的檔案我都還沒下載,已經被下載12次了,大家的問題都跟我一樣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海大的檔案我都還沒下載,已經被下載12次了,大家的問題都跟我一樣嗎?

我是幫你先備份起來。怕你有一天想:咦!我好像什麼東西忘了下載。。。。。到底是什麼呢?
這是你自己說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幫你先備份起來。怕你有一天想:咦!我好像什麼東西忘了下載。。。。。到底是什麼呢?
這是你自己說 ...

的確是會這樣........!

网友D:
問個問題...

燒程序是不是要整個把IC解下來
然後放在燒錄器上寫入

還是有其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個問題...

燒程序是不是要整個把IC解下來

我的燒錄器要拆下來,也有一種是不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燒錄器要拆下來,也有一種是不用的。

你說的那一種我也有一台...
Wellon VP-390

只不過不是很了解,如果不拆MCU的情況下直接燒錄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推薦
直接接AD板就可以燒錄的機器

网友:
謝謝存檔備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