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個軟排線損壞是否會造成白屏

楼主(2012-12-07):
之前發問的問題
這次再拆開後發現這個地方的排線果真有問題
請問這個軟排線損壞是否會造成白屏,若是的話這個基座是否能拆開,更換新品
若可以更換的話,它正確的品名是什麼,請各位前輩開示

這是正常的樣子

网友A:
V320B1 面板 …不管什面板什小細節沒注意好都可能造成白屏,能不能換就看焊工。

网友B:
2048*1536圖太大了,下次請依版規縮成800*600再上傳。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48*1536圖太大了,下次請依版規縮成800*600再上傳。

謝謝配合!

抱歉~下次更正

网友C:
你只要去拔T-CON上類似可以裝上去的固定座就可以了

這個沒裝一定白屏

想辦法把軟排固定裝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20B1 面板 …不管什面板什小細節沒注意好都可能造成白屏,能不能換就看焊工。 ...

哇賽~板大這麼利害,一看就知道是這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去拔T-CON上類似可以裝上去的固定座就可以了

這個沒裝一定白屏

軟排蓋被我弄斷了><
我用膠布硬給它黏著還是不行

网友D:
黑色卡住的蓋子雖然斷掉,但還是能塞進去,主要能把軟排卡住就好了。其他再用膠帶固定
沒有那黑的卡住的話會接觸不到。
另外第3張圖軟排的第1腳好像有歪掉,要調好再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黑色卡住的蓋子雖然斷掉,但還是能塞進去,主要能把軟排卡住就好了。其他再用膠帶固定
沒有那黑的卡住的話 ...

之前那張頭像比較帥氣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之前那張頭像比較帥氣喔???

那張看起來太幼齒~ 不符合實際30多歲的年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張看起來太幼齒~ 不符合實際30多歲的年齡

這張也很幼齒啊  真是駐顏有術

网友F:
把斷掉的裝回去,再固定好就沒事了.
用熱熔膠固定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嗯!!加油~~樓上大大的方式都不錯!!塞進去~再想辦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卡住的蓋子雖然斷掉,但還是能塞進去,主要能把軟排卡住就好了。其他再用膠帶固定
沒有那黑的卡住的話 ...

了解~感謝前輩,明天放假再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斷掉的裝回去,再固定好就沒事了.
用熱熔膠固定一下.也是可以的.

OKOK~這也是個好辦法,先試試看,不行再來請教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張看起來太幼齒~ 不符合實際30多歲的年齡

這樣有30多嗎?
好羨慕喔~

网友G:
引用 楼主:
軟排蓋被我弄斷了><
我用膠布硬給它黏著還是不行

吊掛的透明塑膠吊卡減一小片 取代插進去 就可以了再補上熱熔膠 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吊掛的透明塑膠吊卡減一小片 取代插進去 就可以了再補上熱熔膠 固定

咦~請問"吊掛的透明塑膠吊卡"...這...這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