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蘭 KY-450ATX (嘉積350W)

楼主(2012-12-07):
這顆是朋友壞的

打開裡面有爆電容.換掉以後.接上電源線

正常.風扇會轉.後來拔下電源線.把板子放在地上(石頭)

在接電源線.測風扇只轉一下就不轉.有正5VSB

這種情況是短路? 斷路保護.我看接腳都沒壓到互碰

所以不知現在該如何下手

网友:
拍幾張照片上來.
我猜可能是PWM附近的電容.

网友:
PO圖來看看!!

據描述,是POWER街上主機板之後進保護,有可能是主機板部分故障

可以單獨先測試POWER是否正常,各輸出電壓有無到位,再做其他判斷!!

网友:
建議不要放在石頭上, 會影響到保護電路運作
我建議是用銅柱去墊高, 而非直接接處任何物品

楼主:
eson0724: 我是拿 POWER supply tester 測的

沒接主機板

网友:
這台用的PWM IC是哪一顆???

上電未觸發前有+5VSB,觸發後短路

要查低壓區元件,先測量低壓區所有二極體看看有無異常??

网友:
很舊的一款電源供應器.
右下角那顆8-pin的IC型號是?

网友:
換了電容 ~~ 容量是否適當 有無過大 ???

焊接腳位是否有清潔乾淨 , 有無短路情形 !!

接個負載試試 !! (某些power 不接負載會有問題)

楼主:
Ricky:IC LP-7510

eson0724: 在哪看??

jeanshyen:電容都換一模一樣的容量跟電壓

有用香蕉水清過.也有接6個風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Ricky:IC LP-7510

eson0724: 在哪看??

如圖解!!

+5VSB位置及各店壓測量點  如下列圖示,

以上2張圖是網路搜尋取得,僅提供學術指導使用!!

网友:
低壓區的元件任何一個故障都有可能會讓POWER進保護??

土法煉鋼方式,一個一個查,這樣能學到的比較多!!

重點先查散熱片上的元件,因為這是承受較大電流的元件,比較容易故障,

再來查二極體及ZENER,其次查電阻!!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當初我開始修POWER時也是從土法煉鋼方式一步一步慢慢查過來的??

网友:
LP7510是電壓監視IC,如果3.3v,5v,12v電壓不正常,就不會產生power good(PGO)訊號.
或許可先從這裡下手.

1.75 MB, 下載次數: 49

LP7510 LP3510

楼主:
LP7510 :FPO 正常

             PGO接腳正常要8V 可是只有1V....

楼主:
長腳那顆是S494P

eson0724 :好 我看一下綠色那顆規格

                  熱敏電阻 8S050M

S494P 13隻腳 OUT 5V 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LP7510 :FPO 正常

             PGO接腳正常要8V 可是只有1V....

你把 lp7510 這顆腳位電壓全部 po 上來 !!!

POWER 正常起動時 , 與保護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