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 此款色碼電阻從哪端讀取?(已解決)

楼主(2012-12-07):
整理1/4w電阻,發現一粒不一樣的電阻

小弟才疏學淺,在沒有電表輔助下,不知從哪一端讀取阻值? 紅紅綠棕
真怕往後遇到此款電阻又發生誤判~    P.S 答案請參二樓

网友A:
從右往左讀

因為最左邊的色環距離比較寬,那是標示精密度的!!

网友B:
一般來講,這種四碼的前 3 碼和第 4 碼間的距離會比較大,不過你這個例子,實在是看不出來。

因為從兩邊來讀,似乎都對 >_<

開個玩笑,來 PIGOO 的怎可沒電表呢?可能還是要有臺電表,用電表量最準的。

网友:
電阻色碼 ,

网友C:
1.一般4色的色碼電阻標準誤差為5%(金色_較常用)或2%(紅色_較少用)
2.一般5色的色碼電阻標準誤差為1%(棕色_較常用)
3.因其為4色電阻 ,故推測為1.5k
4.位於4樓的色碼表中的"代表誤差"欄的顏色應小心使用,因為4色電阻誤差應不會<1%,同理5色電阻誤差應不會 >1%.

网友D:
用電表量一下不就好了,因為不是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右往左讀

因為最左邊的色環距離比較寬,那是標示精密度的!!

ESON大真的有夠細心,讚一個
我看了那麼多年的電阻色碼,已經習慣金銀做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講,這種四碼的前 3 碼和第 4 碼間的距離會比較大,不過你這個例子,實在是看不出來。

因為從兩邊來 ...

我還有一盒貼片電阻的阿公~ 1/10W色碼電阻 ,讀碼真有夠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般4色的色碼電阻標準誤差為5%(金色_較常用)或2%(紅色_較少用)
2.一般5色的色碼電阻標準誤差為1%(棕色_ ...

CIKO老師好,說明的好清楚
我都是用猜的,錯裝電阻就是磨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電表量一下不就好了,因為不是在板子上

臺世華是 嗯嗯! 家寄青函電表是美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大真的有夠細心,讚一個
我看了那麼多年的電阻色碼,已經習慣金銀做尾

哇!!   好有歷史的桌上型電表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有一盒貼片電阻的阿公~ 1/10W色碼電阻 ,讀碼真有夠吃力

看這種色碼電阻要用放大鏡了!!  不然顏色都會弄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好有歷史的桌上型電表喔!!

嘿嘿! 這隻是祖傳的,討厭~內有保護晶片都用不壞
讀碼立知阻值也是祖傳的,ESON大知道我家的利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