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X4RV -mc

楼主(2012-12-07):
請問, LG 42PX4RV -MC
1.此款型號是V7 還是V6?
2.如何查看....寫在機子的哪各地方?
3.哪裡可以買到y版以及Z版?

网友:
如果沒猜錯的話這台應該是用V7屏的

网友:
+1
沒錯這台是42V7, 前一陣子才修過一台是電源板故障的.........

露拍應有這型的Y,Z 板....

底佳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42V7&t=0

不過提醒您一下,下標前看一下評價.........

网友:
型號印在Y,Z 板上,大多是電容跟豆乾熱不良老化後燒毀

Y,Z 板上的豆乾請參考這篇(電漿後蓋記得多加風扇以延長壽命)

http://bbs.pigoo.com/thread-21639-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1930-1-1.html

网友A:
這個機種是v7,寫在背面上方,除了面板,其它的我都有

网友B:
LG42V7電漿電視電路介紹
http://bbs.pigoo.com/thread-41683-1-1.html

1.16 MB, 下載次數: 1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42V7電漿電視電路介紹
http://bbs.pigoo.com/thread-41683-1-1.html

請問   LG42V7電漿電視電路介紹.rar 解壓密碼是什麼?
感謝大大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機種是v7,寫在背面上方,除了面板,其它的我都有

請問阿資大大, Y版和Z版價格各是多少 有否零件資料(相片之類..)   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   LG42V7電漿電視電路介紹.rar 解壓密碼是什麼?
感謝大大的回覆!!

另一篇裡有沒密碼的,此壓縮檔密碼為201212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篇裡有沒密碼的,此壓縮檔密碼為20121208

請問各位先進:
    自己的機子版號是6871QZH0360   市售的板號是 6870QYE011B  請問2者是否可以通用?
    如果只是此塊壞掉 ,只需換1塊還是整各模組(Y版 Z版....?)皆須換掉?

楼主:
關於 LG 42PX4RV -MC 豆腐乾 :
  哪位先進發個詳細教程,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