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日立除濕機無功能

楼主(2012-12-07):
小姨子的除濕機不除水!! 拆開來的現象 就這一部分結冰別的地方都不冷,底盤好像有油油的現象,請問高手 這是漏冷煤的現象嗎?

网友:
可以先泡些肥皂水抓漏看看~

网友:
冷媒漏了...

网友:
油油的,漏煤的現像,使用狀況是否都設定溼度太低?壓縮機走太久不休息才容易有此問題,運氣差的壓縮機直接掛了,還是日立以前的機器耐用,偶會看到20年左右的日立除溼機,外觀舊了些,外型大了些,可是功能都ok,不是全都純日製的東西就是有差別.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看樣子只能送修了!! 我對電的還有些辦法!! 冷凍方面就沒折了...

网友:
從照片隱約看到你的冷排好像阻塞很嚴重要不要先清一下這也是造成結冰原因之一
看錯了第二排好像是熱排

网友:
壓縮機的隔音棉下面好像有吸很多油n_064|

网友A:
標準的冷媒外漏.圖片看不出冷熱排是否有油漬.
但隔音棉確實有許多油漬.(就如tn01016424大所言)
拆開隔音棉.倘若壓縮機有生鏽腐蝕.可能無修理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準的冷媒外漏.圖片看不出冷熱排是否有油漬.
但隔音棉確實有許多油漬.(就如tn01016424大所言)
拆開隔音棉. ...

感謝!! 壓縮機可以運轉但是就只有那地方結冰!!其他溫度降不下!!

网友:
漏冷媒,維修都能買台新的
刺激經濟~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