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磁接觸器 吸合電流 不足?(已解決)

楼主(2012-12-08):
請教各位先進

電路上有何原因 會造成 電磁接觸器 吸合電流 不足?

以下是電路板

以下是電路板反面

懷疑 該[電磁接觸器] 吸合電流 不足, 造成無法作動

該[電磁接觸器] 有積碳 =>  會影響壓縮機的供電

我已用 滷雞蛋版主 建議方式
=> 輕輕挖起繼電器透明護蓋,用紗紙將接點拋光 =>  壓縮機的供電 會更穩 =>但非本次主要問題
PS 大家有何妙法可輕鬆拆這個透明護蓋? 大家看照片就知道小弟拆得很暴力, 有鍬開痕跡

=> 可拔 除壓縮機一端線路試試是否能吸住 => 我試了. 還是 吸不住, 是本次主要問題

[電磁接觸器] 拆下後, 量電路板 [電磁接觸器]的 coil 電壓 有24V
筆記(from滷雞蛋版主) : 要量 coil 電壓, 一定要先拆 [繼電器] or [電磁接觸器]

電磁接觸器 => 拔下後 供應DC 24V 可吸合 =>電磁接觸器 正常
那是否表是 電路板 供應coil 電壓 雖有24V, 但電流不足以讓它吸合?

是電容的問題嗎?
1000 uF 量起來是 812uF
220 uF 量起來是 191uF

這個 GI W02G 9214 是什麼?

附上電路圖

网友A:
你的板子沒有拍到應該拍得部份~~

先請問一下您這顆RL是哪一個元件代號!!
單看這樣照片,一時間還真的看不出來因果關係呢
另外背面電路面您也可以考慮拍一下
否則並不知道COL的控制來源到底路經啥元件

网友B:
黑色Omron的是繼電器(relay),其中有一個內部接點積碳或是吸力老化,
就會造成電磁接觸器無法作動!

网友C:
圖中壓縮機(MC)的S腳 啟動電容是否故障 先查查看吧

网友D:
nubody大經常維修除濕機喔?

個人覺得因該是電磁接觸器接點不良,並不是基板供應電流不足,
電磁接觸器拔起來直接供應DC24V會吸合,是因為你供應的電流加大了吸力變強,但這不代表基板供應電流不足
先將電磁接觸器換掉試看看

网友E:
看來這是除溼機用的電路板,用個幾年後,繼電器接點不良的很多,只要電壓正常,電容量少一些還堪用,不放心可以一起換掉,材料費用不多,幾十塊就有了.

网友F:
可以輕輕挖起繼電器透明護蓋,用紗紙將接點拋光試試,再者可拔除壓縮機一端線路試試是否能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沒有拍到應該拍得部份~~

先請問一下您這顆RL是哪一個元件代號!!

macliu 版主,

已補背面電路面上去了,

您這顆RL是哪一個元件代號 =>  電磁接觸器是 52C, 控制壓縮機

网友:
GIW02G 是2A橋式整流
9214 是1992年第14周出廠
兩顆橋式/兩顆濾波電容表示是兩組DC電源
圖三 D35 三顆並聯於COIL 二極體是防止飛輪效應,看來正常

你拆除繼電器,量電路板coil 端,電壓有24V - 表示上游控制無誤,但需要以AC檔測有無大於1VAC漣波
漣波太大就要隔離圖一藍色線排,測量濾波電容上的漣波?VAC
區分是DC電源還是控制板吃電

24VDC繼電器單件測試:
0V升壓至24V 繼電器在18V應要吸合
24V升壓至30V 電流不得超過?mA ,要看COIL規格,也可用三顆比較 (30V時間不要超過15秒)
24V降壓至0V 繼電器在14V以下才會斷開
以上是航空電器測試標準,商用標準不要太離譜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Omron的是繼電器(relay),其中有一個內部接點積碳或是吸力老化,
就會造成電磁接觸器無法作動! ...

kuny0605 大,

謝謝您的資訊,

嗯, X3 繼電器 控制 電磁閥 => 寒流才會啟動 => 應該不是這個 積碳或是吸力老化,

而 X2 繼電器, 是控制 高低轉速, 應該不會常用,

我猜應該是 X1 繼電器, 因為風扇每次都會用到這個, 下次把這個拔掉 試試 52c 電磁接觸器可以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中壓縮機(MC)的S腳 啟動電容是否故障 先查查看吧

creekse 大,

謝謝提醒, 拔掉[電磁接觸器] , 直接將  NO 與 COM 短路, 壓縮機是會動的.

目前問題是 => 拔掉[電磁接觸器] 後, 量電路的coil 電壓 有24V,  但[電磁接觸器] 就是不能吸住

(即NO 與COM 無法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nubody大經常維修除濕機喔?

個人覺得因該是電磁接觸器接點不良,並不是基板供應電流不足,

tsao0427 大, 因為除濕機相對於冰箱&冷氣or洗衣機等巨型家電是比較好上手維修的.

我有換一個 DC24V的 Relay 去試試, 還是無法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這是除溼機用的電路板,用個幾年後,繼電器接點不良的很多,只要電壓正常,電容量少一些還堪用,不放心可以 ...

這台應該有20年了,  Relay 能稱到現在, 已經夫復何求了

网友G:
不拔掉[電磁接觸器] , 量電路的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有?v
依您的文中研判....問題點應不在RELAY.....應是在機板....
那兩顆電容有可能是兇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輕輕挖起繼電器透明護蓋,用紗紙將接點拋光試試,再者可拔除壓縮機一端線路試試是否能吸住~ ...

謝謝 滷雞蛋版主 建議方式
=> 輕輕挖起繼電器透明護蓋,用紗紙將接點拋光 =>  壓縮機的供電 會更穩 =>但非本次主要問題
另問 版主有何妙法可輕鬆拆這個透明護蓋? 大家看照片就知道小弟拆得很暴力, 有鍬開痕跡

=> 可拔 除壓縮機一端線路試試是否能吸住 => 我試了. 還是 吸不住, 是本次主要問題
還須繼續找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拔掉[電磁接觸器] , 量電路的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有?v
依您的文中研判....問題點應不在RELAY.....應是在 ...

lhc 大,

不拔掉[電磁接觸器] , 量電路的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 只有 0.14V

而不拔掉 X1, X2 Relay(控制風扇) 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 有 24V

网友G:
引用 楼主:
lhc 大,

不拔掉[電磁接觸器] , 量電路的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 只有 0.14V

拿一顆1000UF/35V電容並上C17就知道問題

网友:
如果不是X1~X3繼電器的問題的話,
52C其中一邊線接到CN10扁排線的Pin-1, 請檢查CN10扁排線所有連接的相關線路,CN1~CN3也有關係.
看原廠的線路圖上表示,溫度檢知器RT1~2與濕度感測器RH,都跟52C的供電線路有關係.
如果濕度感測器RH是電阻式的話,這濕度感測器不能弄濕,更不能洗它!
我沒碰過電容式濕度感測器,所以不清楚要如何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沒有拍到應該拍得部份~~

先請問一下您這顆RL是哪一個元件代號!!

請確認D34繼電器保護二極體兩端有無24V,如果沒有就要往前找控制端的線路。

网友E:
很明顯的有負載時電壓會拉下來,請查整流二極體及濾波電應該就能找到凶手.

网友:
抱歉~~昨天一整天忙完回到家是半夜~
結果電腦鬧脾氣!我就沒上來

看來#19、#20都已經把我要講得說出來了

网友H:
電磁接觸器 => 拔下後 供應DC 24V 可吸合 =>電磁接觸器 正常
那是否表是 電路板 供應coil 電壓 雖有24V, 但電流不足以讓它吸合?
有24V那就一定能吸
不吸就是壞掉52C

网友:
請問如何判斷:  電磁接觸器 吸合電流 不足?

CN10腳1 往排線源頭查, 是否有個電晶體(npn)異常?
換個電晶體試一試.

网友I:
看出差別在哪了嗎??

网友:
那根歪了

不拔掉[電磁接觸器] , 量電路的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 只有 0.14V

而不拔掉 X1, X2 Relay(控制風扇) 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 有 24V

coil這樣量是無意義<不是要coil兩端壓差,是要兩端電壓來做迴路判定

還有它叫離類不叫蒐練搭

网友:
請往驅動迴路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電磁接觸器 => 拔下後 供應DC 24V 可吸合 =>電磁接觸器 正常
那是否表是 電路板 供應coil 電壓 雖有24V, 但 ...

maxcar 大,
我有試著換一個 24V relay 看看 還是吸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一顆1000UF/35V電容並上C17就知道問題

lhc 大,
謝謝您的意見, 找時間去電料行買這材料來試試.
只是 不明白 這個透明長得像 Relay 但電路圖硬說是[電磁接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顯的有負載時電壓會拉下來,請查整流二極體及濾波電應該就能找到凶手.  ...

daway 大,
請問 [整流二極體] 是否失效是用電表的歐母表量 可不可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出差別在哪了嗎??

雄爸爸,

謝謝您的分析

是有點歪,  但 Coil 接上時一點反應也沒有, 但若供 24v DC 給它, 它立即導通!

我有試著換一個 24v 一般的 黑色 Relay , 這Coil 接上也沒有反應,

网友G:
引用 楼主:
lhc 大,
謝謝您的意見, 找時間去電料行買這材料來試試.
只是 不明白 這個透明長得像 Relay 但電路圖硬說 ...

nubody 大
Relay=[電磁接觸器]!!!
拿一顆1000UF/35V電容並上C17就知道問題

网友:
願不願意把52C線圈兩端的線路跟組件都畫出來阿

零件畫出來就容易判斷哪顆組件有問題囉

网友B:
請看上圖我畫出的紅色線路,接到有13pin的扁排線Pin1,
扁排線再到另一個控制板上,它會偵測所有扁排線上的各檢測訊號都OK,
52C電磁接觸器才會有動作!

另外R44, R45電阻那裡的PCB較黑(還是電容的陰影?),
先看電阻的阻值是否跟色碼相近似!

還有綠色那顆NR的零件,如果有問題的話,
會影響52C電磁接觸器的作動嗎?(這個NR是我這外行人的猜疑?!)
因為我DIY只遇到Relay老化及風扇等簡單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看上圖我畫出的紅色線路,接到有13pin的扁排線Pin1,
扁排線再到另一個控制板上,它會偵測所有扁排線上的各 ...

13pin的扁排線接到那裏去?
需要樓主提供照片才能接下去的判斷了

网友J:
如測試都無恢復的話,可能是F那個壞了,在電路板後方 2A 250V
如還是不行的話~就剩下變壓器,
但有一個問題~排線是接到那裡,因為空猜測也不是辦法....

网友K:
強制起動繼電器 相信範圍縮小一半

玩過工業機械控制你就知道什是繼電器什叫電磁(閥)

网友:
引用 楼主:
lhc 大,

不拔掉[電磁接觸器] , 量電路的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 只有 0.14V

不拔掉[電磁接觸器] , 量電路的coil 動作時兩端電壓 只有 0.14V表示控制電路未動作,或電源端線路有問題!!
嘗試一下
1. 電路的coil動作時兩端對電源地端電壓(應該一端約24V,另一端約0.14V)
2. 電路的coil不動作時兩端對電源地端電壓 (應該都相同約24V)

网友:
我看不是後端問題
應該是溫度問題
有可能是溫度檢知問題

网友:
問題應該是出現在驅動電路上面
未裝上relay動作時有24v出現,裝上relay後就沒24V
很明顯是驅動能力不足,所以應該往上驅動線路

要測試變壓器輸出能力是否有問題
最簡單就是找一顆24v小燈泡或其他可以當負載的東西
只要是吃24v的電,都可以當負載
電阻也可以

网友I:
LZ似乎久久才上來看一下回覆
查修進度也是緩慢進行
大家提供了查修方向
還是要等LZ進一步的回覆才能得知結論

网友D:
這樣看起來應該不是電磁接觸器的問題,應該是CPU本身就沒有送驅動信號過來啟動電磁接觸器,
而CPU要驅動這個電磁接觸器必須要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才會輸出,這些條件就在RT1(化霜感溫器) . RT2(室溫感溫器) . RH(濕度感測器),當這些感測元件偵測到有異常或是感測元件本身故障時,CPU就不會送出驅動電磁接觸器的信號

RT1和RT2是負係數熱敏電阻,維修時你可用一般電阻去暫時代替它,阻值是多少我不敢肯定,但大部分是10K歐母,而RH濕度感測器我沒有代用過不敢亂教,這要看其他前輩是否有經驗

以上給你參考看看方向不一定正確

网友:
楼主您测过Relay吸合时Coil两端的电压么?是不是供电不足啊,着重检查coil供电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如測試都無恢復的話,可能是F那個壞了,在電路板後方 2A 250V
如還是不行的話~就剩下變壓器,
但有一個 ...

感謝雄爸爸指教~
我只是反觀想法去推理。
當變壓器送電到啟動繼電器時,是否有正常的電壓。正常的話~就OK
當啟動繼電器受到電流通過時,電壓多少,電流是否讓簧片產生吸力~
若無的話~把那個獨立啟動繼電器(透明殼)那個換掉就好~
因為它銅線細如髮絲,用一段時日之後~就會在裡斷絲。
也就造成吸合力不足的現象,當然最好的方式,整台做一次總整理~
再換零件後,再測試吸合不足的原因,
要不然大家猜來猜去,也是難以下手指導.....

网友A:
問一下!!你在哪裡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一下!!你在哪裡阿~~

macliu 大, 小弟在新竹!

楼主:
引用 网友G:
nubody 大
Relay=[電磁接觸器]!!!
拿一顆1000UF/35V電容並上C17就知道問題

lhc 大,

OK, 我已經去買一個電容了, 待我焊上後再向大家報告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pin的扁排線接到那裏去?
需要樓主提供照片才能接下去的判斷了

感謝 creekse 大的意見,

我會 先焊個 1000uF電容試一下,

再不行 只好徹底分解  找出 13pin的扁排線接到 上端的面板 來查看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強制起動繼電器 相信範圍縮小一半

玩過工業機械控制你就知道什是繼電器什叫電磁(閥) ...

感謝 1+1=1 的意見,

不過小弟 非電子 電機 專門背景, 會使用 三用電表, 電容表 而已

太深的  可能無法體會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謝雄爸爸指教~
我只是反觀想法去推理。
當變壓器送電到啟動繼電器時,是否有正常的電壓。正常的話~就 ...

謝謝白大,

我已經換過一個 24V  Relay 取代 啟動繼電器(透明殼) 是無法吸的.

透明殼繼電器C52 拔下來 獨立供 24 V 給它是可吸的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似乎久久才上來看一下回覆
查修進度也是緩慢進行
大家提供了查修方向

感謝大家提供的方向ㄚ,

我非專業人員, 但一直想提高自己的維修能力,

因 家裡 還有 老小要照顧, 白天要上班, 所以 查修進度緩慢進行,

但得到很多大家的寶貴經驗,

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看起來應該不是電磁接觸器的問題,應該是CPU本身就沒有送驅動信號過來啟動電磁接觸器,
而CPU要驅動這個 ...

tsao0427,

拔下 電磁接觸器 量Coil两端 是有 24V 存在的, 我會按大家的方向來查修的,

先謝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

拔下 電磁接觸器 量Coil两端 是有 24V 存在的, 我會按大家的方向來查修的,

拔下测得的电压是不能作为参考的,开路电阻无穷大,即使供电电路有问题,测得电压也能达到供电电压!
so ,还是relay 驱动电路有问题,好好找找,应该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

拔下 電磁接觸器 量Coil两端 是有 24V 存在的, 我會按大家的方向來查修的,

拔下電磁接觸器 量Coil两端有電壓,這個24v電壓是電磁接觸器線圈的供電電壓,它是來自電源供電+端經過電磁接觸器線圈之後,會再透過一顆電晶體當作開關,當電晶體導通之後這個24v電壓才會流到地端形成迴路電磁接觸器才會動作,而你所量到的24v電壓應該是電晶體未導通還沒形成迴路時線路上的電壓

電晶體要導通它的B極端就要有個能夠驅動它的電壓,就是前面我講的來自CPU的驅動信號,在26樓雄爸有貼線路圖

有24V只能夠說他的供電電壓正常,但還必須要有驅動信號控制,供電電壓才能形成迴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liu 大, 小弟在新竹!

...你太晚講了!!!今天一天在中壢、新竹
剛剛才回到台北~~

原本想說你來的級回,我就排入行程順便幫你看...
因為今天的行程之一本來就是去查修整棟對講機
所以工具都在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輕輕挖起繼電器透明護蓋,用紗紙將接點拋光試試,再者可拔除壓縮機一端線路試試是否能吸住~ ...

師父,  我已經找到答案了,
是CN10 排線接觸不良, pin 1 訊號無法回流.
但標題已經無法改了, 您可以幫我改標題已解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師父,  我已經找到答案了,
是CN10 排線接觸不良, pin 1 訊號無法回流.
但標題已經無法改了, 您可以幫 ...

哈!!剛弄完帳
看到你的回應~~我腦袋只有"囧"
大家都沒去想接觸不良...
或許大家的習慣都是會先把一些可疑的地方做補焊吧!!!哈

找到問題就好
重點是學到查修過程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G:
nubody 大
Relay=[電磁接觸器]!!!
拿一顆1000UF/35V電容並上C17就知道問題

lhc 大,

我去電料行 專門買這個 1000 uf 電容, 合併2個1000 uf 電容 量出電容

不過發現是這條排線的問題.

但還是感謝您的指導ㄚ!

网友L:
好無言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無言的問題......

winrar070 大,

感謝您提供的維修方向,

我是 沒有步了,  最後才把控制板拆下後, 兩板併排, 測試時, 才發現 有時會吸, 有時不吸

壓一壓排線, 發現 壓上會吸, 沒壓 有時會吸, 有時不吸

最後才找到是排線問題,

大夥講 追根朔源 循著 C10 的 Pin 1 檢查的方向是對的!!

但沒把控制板挖出來前 是找不到問題的.

謝謝您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070 大,

感謝您提供的維修方向,

恭禧~大家把維修功力~傳送給你,相信你日後功力大增.....

网友:
排線問題也是問題
感覺看了N久的維修, 終於修好了, 恭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