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3C-20V2 20吋CRT無法開機,煩請前輩幫忙

楼主(2012-12-08):
故障描述:

型號:聲寶 3C-20V2

20吋 CRT 電視插上市電(110V)後,前面板電源燈有亮,遙控器按下開關,聽到"噹(不知怎文字表達)"一聲

應該是relay聲音,但都沒畫面顯示,請問可能故障的零件有哪些?relay故障有可能嗎?

先謝謝大家

============================
經測試在relay附近有顆保險絲燒掉,換一顆燒一顆....... ~>_<~
relay測試是好的沒故障

附圖

网友:
什麼牌子?最好有圖片

网友A:
如果以什都不懂狀態下幫忙.就是幫你介紹師父修理.不然只有越弄越糟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什都不懂狀態下幫忙.就是幫你介紹師父修理.不然只有越弄越糟的份.

沒打算找人修理,自己修不好的話,打算買新的了

网友:
瞎子摸象,可能困難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什都不懂狀態下幫忙.就是幫你介紹師父修理.不然只有越弄越糟的份.

樓主的機子是CRT,液晶師傅可以修嗎?

有電源訊號的話,我的建議是,把映像管後那PC板拆下來後,全部重焊即可,我試成功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機子是CRT,液晶師傅可以修嗎?

有電源訊號的話,我的建議是,把映像管後那PC板拆下來後,全部重焊即可 ...

請看清楚回文.口水戰無意.

网友:
純就事論事,有得罪請海涵.

网友:
電源燈有亮待機電源有多少?V.電源整流後有150V嗎?先確認電源電壓.再找毛病.找看看電容有漏液還是禿頂
還是有短路進入保護了.先把圖片貼上來.量測電壓值.這樣才能幫到你不然只是亂猜.

网友:
可以把水平晶體三支腳c腳吸空,量電壓是否有,如果有120v左右表示高壓掛了吃電,不過先決條件是電源正常,如果電源120v是有的,就要找水平驅動的激勵線圈是否正常,因為常有線圈斷了,不過你找的到零件用嗎?如果沒有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网友:
你基本功不夠..不可能修好這台電視的..建議你送到電器行..請師傅幫你吧!(良心建議)
費用應該在1000以內..

网友:
1.25a是2次側的保險絲,依照型號妳這台應該是聲寶牌,2次側主管的是後方水平及高壓或偏向線圈為最可能之故障零件,若是單純水平晶體燒燬,應該注意激勵線圈是否空焊或不良,但是最大可能是高壓線圈,以上是個人維修經驗,都沒有電壓數據之下也只能幫忙到這裡了

网友:
未能實際測量!
只能說.依經驗判斷.
此機型.此狀況.不是水平.就是高壓了...

网友:
除了以上大師所言外也請注意控制ic的震盪器也特別補焊 ,不然有可能水平晶體換不完.

网友:
綜合樓上前輩所言
高壓..偏向線圈..水平晶體...B+電壓過高...
振盪器不良...電容容量不足....包焊等等!!!都會燒直流保險絲!!!

网友C:
建議可以去聲寶服務站直接買一顆原廠高壓,因為大概沒門路買到副廠的,水平再去材料行買一顆,這樣卡快,動手才有機會,用看的不會自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議可以去聲寶服務站直接買一顆原廠高壓,因為大概沒門路買到副廠的,水平再去材料行買一顆,這樣卡快,動手才 ...

報告daway 大
樓主到服務站買到的高壓也有可能是副廠....
時代趨勢............

网友:
CRT修理??1000元??其時機器有他的年限..而且PO文維修著能力??CRT不比液晶..維修是有高危險性的..再這理建議指導.萬一出事情....若要使用建議送修.或棄修..不建議自己維修..誠心的再次提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