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好運達10吋通風扇合銅改雙滾珠軸承
火..

楼主(2012-12-08):
故障原因: 縮心。順便改裝成滾珠軸承
材料: 608軸承 (8x22x7) ,4分電管一小段
工具: 拆軸承特工,噴燈,斜口鉗,鋸片....
滾珠軸承為608 (8x22x7)及4分電管
拆合銅的特工
合銅座所拆下零件,由左至右為梅花彈片,毛氈封,合銅
合銅座內徑約27mm
噴燈開小火在管頭15mm處加熱!
管子軟化後,迅速將軸承塞入,順便把管子倒轉貼地(軸承在下)稍微施壓!
用鋸片切下
取斜口鉗修飾
608軸承外徑22mm+管子厚度4mm 直徑約26mm多一點
此圖是合銅座上瞬間膠(膏狀)
換裝完成記得測試轉子跟矽鋼片不會摩擦到!
馬達組裝完成!
此圖是合銅座反過來用一字起子頂住軸承即可卸下!方便日後更換!
---------------------------------------------------------------------------------------
補充:
經過1小時熱機測試,馬達底殼溫度約34度C左右
轉子溫度約47度上下

PS: PVC管耐溫上應該是OK的!

网友A:
大大厲害想出這種方式,給您按一個讚。
不過小弟有一個問題滾珠軸承可以承受馬達的高溫嗎?
會不會降低滾珠軸承壽命????

网友B:
哇..! 真的有人可以將合銅改為滾珠軸承,這個厲害!!

但是我比較擔心這個PVC管,它可以耐得住馬達高溫不會軟化掉嗎?

网友C:
PVC改成自行車輪胎內胎剪一剪套上去會好一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厲害想出這種方式,給您按一個讚。
不過小弟有一個問題滾珠軸承可以承受馬達的高溫嗎?
會不會降低滾珠 ...

安啦!
抽水馬達跟加壓馬達也是用滾珠軸承啊!...

网友D:
據我的了解一般的 PVC 水管大約可耐熱到 60 度C,耐熱型(HT-CPVC)的可耐熱到 90-100 度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真的有人可以將合銅改為滾珠軸承,這個厲害!!

但是我比較擔心這個PVC管,它可以耐得住馬達高溫不會軟 ...

PVC管高溫當然是不行,
但是溫度壓在60度以下應該就沒問題!
晚點在補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改成自行車輪胎內胎剪一剪套上去會好一點吧

塞內胎也是方法,塞報紙也行(要捲緊)
只要軸承不會晃動偏移都可以!

网友:
哇~真的是太厲害啦~

网友E:
給你按贊...我很早就有改滾珠軸承想法 ,想說不知是否裝下是否剛好, 看了你用PVC管覺得可以一試

网友:
厲害~感謝大大經驗分享~我也在想要改,但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F:
請問,加PVC管只是為了塞軸承隙縫嗎?為何不用外徑大一些與座相同尺寸的軸承呢?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真的是太厲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據我的了解一般的 PVC 水管大約可耐熱到 60 度C,耐熱型(HT-CPVC)的可耐熱到 90-100 度C 。 ...

cremaker大真是英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加PVC管只是為了塞軸承隙縫嗎?為何不用外徑大一些與座相同尺寸的軸承呢? ...

1.是的!
2.有大一點的軸承 628  (8x24x8),與合銅座27mm直徑寬度差3mm,空隙可能就要用其它東西填補。
   使用608是因為流通率比較高(如直排輪,滑板的軸承),加上價格便宜 (約25元上下)!.....以上

---------------------------------------------------------------------------------------------------------------------------
頭一次發表感謝各位大大的支持!...3Q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是的!
2.有大一點的軸承 628  (8x24x8),與合銅座27mm直徑寬度差3mm,空隙可能就要用其它東西填補。

今天改了一台14吋電扇改軸承, 很順 ,好用, 那個608軸承 ,怎麼我買是一個40元 ,貴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改了一台14吋電扇改軸承, 很順 ,好用, 那個608軸承 ,怎麼我買是一個40元 ,貴很多 ...

合銅跟滾珠軸承的順暢度真的是有差別!...
圖片這顆軸承是NMB 608S新加坡制,我是在興城街的軸承店買的。(網拍查了一下,也差不多25元上下)
當然,牌子不同價格上也會有所分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合銅跟滾珠軸承的順暢度真的是有差別!...
圖片這顆軸承是NMB 608S新加坡制,我是在興城街的軸承店買的。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31879118多買一些就伐算

网友:
好厲害啊  大大給你一個讚

网友:
猴塞雷啊~~~

好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給你按贊...我很早就有改滾珠軸承想法 ,想說不知是否裝下是否剛好, 看了你用PVC管覺得可以一試 ...

要有兩工具  噴燈&逼猴!! 否則軸承很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31879118多買一些就伐算

『如果』是6元,那真的是佛心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6元,那真的是佛心價!...

k223大:如你說的,也差不多25元上下

网友G:
請問縮心有怎樣的症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縮心有怎樣的症狀?

初期輕微的徵兆是馬達風扇要轉不轉的,
之後,更嚴重就是馬達的合銅軸跟轉子因『失油』潤滑而卡住!
大概就是這樣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初期輕微的徵兆是馬達風扇要轉不轉的,
之後,更嚴重就是馬達的合銅軸跟轉子因『失油』潤滑而卡住!
大概就 ...

我放在廚房的14吋排風扇最近似乎感覺跑得有點慢,不知道是否為這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放在廚房的14吋排風扇最近似乎感覺跑得有點慢,不知道是否為這個原因。 ...

應該就是合銅軸的通病吧!...

网友G:
請問您圖中那組拔輪器花了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您圖中那組拔輪器花了多少錢?

好久以前買的,1600還是1800的樣子!
會用這組工具是怕施工失敗,把合銅座給搞到變形,
但是試過後,也覺得還好沒想像中的那麼緊,
可以直接用尖嘴鉗破壞梅花彈片就可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