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先進,電磁接觸器相關問題

楼主(2012-12-08):
各位先進,請問:
電磁接觸器的13No和1L1、3L2、5L3都是常開,在接線上有差別ㄇ?
若是單相220V電源,接13No和3L2這樣可以嗎?
感恩~~~

楼主:
附上照片,煩請先進

网友:
1L1、3L2、5L3這三點是大電流用可單相或三相
13No 14No為輔助接點控制用

參考下列網址
http://www.seec.com.tw/product/file/file_105_1033.pdf

楼主:
謝謝版主,這點我清楚。
只是,通電之後,由13No 和3L2導通供電給電熱管,我在想,原接線者會接13No,是否有其他作用?
而且,這台烤箱的電流是30A,接在13No,會讓我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這點我清楚。
只是,通電之後,由13No 和3L2導通供電給電熱管,我在想,原接線者會接13No,是否 ...

標題不及格,建議把電磁接觸器的字眼加上去…

网友:
樓主的照片真模糊...字看不出來...

网友:
樓主這台應該是烘焙爐?

進電源220V
上火 跟底火 合計30A

算各15A好了
剛剛查了士林的網頁

S-P12
額定容量CNS AC3級 3相
 220~240V→kW/HP/A:3/4/12
 380~440V→kW/HP/A:4/5.5/9

AC1則為 20A

如以上火15A,容量雖然夠,但是為了長久使用,通常會多抓一些

如果單單上火就30A
那就超過容量太多了

像這種跟溫控連動的電磁接觸器接點動作頻繁
不知道能不能"凍蓋固",
有沒有加大的打算?

純粹討論,有誤請指正

网友:
13No 14No為輔助接點控制用
220VAC 電流只有5A

1L1、3L2、5L3這三點電阻性負載S-P12電流只有20A(24A)

基本上不能使用要換高一級電磁接觸器

楼主:
這台的確是營業用烤箱,上下火各是15A。
是有考慮更換高一級電磁接觸器,
只是不知為何前一手由13No 和3L2導通供電給電熱管?
正常接法應是由1L1、3L2、5L3這三點電阻性負載S-P12電流只有20A(24A),
任選2點導通供電給電熱管(電源為單相雙線220V)。

不知小弟我上述說法對不對?

网友A:
正常接法應是由1L1、3L2、5L3這三點電阻性負載S-P12電流只有20A
任選2點導通供電給電熱管說法正確

前一手會用13No 和3L2導通供電給電熱管用有可能1L1 和 5L3這兩接點不良不想換電磁接觸器

网友:
這顆電磁接觸器中間三點為主負載點,
兩側為1a1B的輔助接點
AC1/單相220V電阻性負載可到20A,輔助接點負載不明
應把電熱負載移到中間三點任2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接法應是由1L1、3L2、5L3這三點電阻性負載S-P12電流只有20A
任選2點導通供電給電熱管說法正確

cmw895大大所言甚是

常常有這種應急處理

雖然輔助接點連續通電電流 有16A

開板大如果是自己營業用,建議就直接換了吧

所費不多,順利發財才是王道

楼主:
感謝cmw895大大,小弟已經順利更換,且順利烘焙蛋糕,更棒的是,解除心中不安的心!
這台烤箱確實是自己工作室營業用,對於安全格外注重。

感謝再感謝~~~所有回答的大大

网友:
恭喜完修
並祝生意興隆

楼主:
修復好烤出的馬卡龍真是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