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監視主機DVR 無法控制!!

楼主(2012-12-08):
最近發現監視主機DVR上使用滑鼠與面板按鍵都無法操控,
仔細一看~發現監控畫面上出現了一個"鎖匙KEY"圖樣,這是以前都沒出現過的。
拆開主機外殼,插下主機板上的圓電池,一段時間後裝上,狀況依舊,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曾遇過或是解決的方法呀!^^" 感謝。

网友:
最近陰雨綿綿濕氣重
你這台又卡厚厚的灰塵
很可能是灰塵吸收濕氣漏電
照成的鎖鍵
把跳接點用酒精刷洗一下
供你參考

网友:
整台機器灰塵清理一下吧.............

网友:
維修的第一步,就是把灰塵清乾淨
髒髒的就傳上來,沒禮貌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啟動了 "按鍵鎖" 功能了??
一般的預設是 0000

或是按 “MENU” 與 “ENTER” 看看能不能解除??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啟動了 "按鍵鎖" 功能了
可能性不高
髒髒的就傳上來,沒禮貌
我不覺得沒禮貌
如果第一現場被破壞
先清乾淨很可能會增加其他問題
更增加維修困難度
要先修好後再清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