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 感光電路板

楼主(2012-12-08):
從第一次洗電路板在部落格發文,其實有許多網友來詢問詳細的洗電路板方法以及經驗,最近考完試就來發個詳細一點的文吧...
首先就是準備材料嘍
我們需要一台曝光用具,我是用10W T8日光燈管*2,記得這一條燈座含電子式安定器、燈管好像只要150元左右而已..
兩端用木板固定,我是用3M無痕掛勾用的雙面泡綿膠黏的..還蠻穩固的啦!

一瓶依照標示比例調配好的顯像劑,這一瓶已經被我洗過好幾次,所以看起來藍藍綠綠的...
新液應該會是透明無色的,且不可以有沉澱物,調配好後,約可洗3~5次或者更多的10*15mm電路板。
雖然本藥劑標示可以直接稀釋後倒入排水管,但是仍然為化學藥劑,避免污染環境請重複使用..

一瓶氯化鐵蝕刻液,新液會是黃褐色的,用過後會變成鐵鏽色
本藥劑具有強毒性,對生物有傷害並有長期持續影響,液體偏酸,使用時請戴上手套,廢液絕對不可以倒入排水管,需放至廢液回收桶進行回收。

一張新的感光電路板
感光電路板有分大小、單面雙面以及材質
大小的話..看你的電路多大或者要洗多少張吧
單面雙面的話呢...也看個人需求吧,線路複雜的話用雙面的比較容易layout,不過在洗的時候還蠻麻煩的,我都用單面的,雙面就不多說

一張透明平面玻璃片或者壓克力板,建議上面不要有鑽洞,看到後面就知道為什麼了!

一張印好的透明投影片,感光電路板包裝上是有說白紙也可以,但是我試過很容易失敗...
投影片印線路的地方透光越少越好,若發現嚴重透光建議調整列印濃度。
投影片我是用噴墨專用投影片,直接用噴墨印透光性最低,雷射或者碳粉影印很容易透光

另外還要準備一個"塑膠盆",盛裝藥劑以及電路板。注意,一定要"塑膠"的,金屬製會與藥劑產生反應,切記!

好囉,檢查配備是否齊全,"燈光效果"是否良好,準備開拍!

首先把感光電路板的外包裝拆開,可以發現感光電路板銅箔面有一層不透光的貼紙,小心的撕除,勿太快,否則會把感光膜一起撕掉!

接著將投影片對齊,並押上玻璃片

可以看到這個洞洞了吧,別急,後面會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

開始曝光!
曝光後就不可以再移動投影片了,否則影像會重疊,很有可能失敗!
曝光時間約10分鐘,投影片線路部分透光很少的話,建議可以曝光久一點,像我就曝光12分鐘

在曝光的同時,先準備顯像劑,先倒入塑膠盆中吧

------------------------10分鐘過後-------------------------

拿起電路板,看一下是否有黃黃的陰影出現,可以看見代表曝光成功囉!
如果只有隱隱約約的看得見,那麼就...願上天保佑了

丟入顯像劑,會發現有藍藍綠綠的東西冒上來,這就是不要的部分了:

幾分鐘過後確定沒有藍藍綠綠的東西冒上來,先將顯像劑倒回瓶子,清洗塑膠盆以及電路板,拿出電路板檢查是否有斷線
若有斷線,可以用奇異筆補齊
有沒有發現紅圈圈的地方有多了一道陰影!這就是玻璃片有洞造成的...
發現的話可以用酒精把它擦拭掉。

再次放回塑膠盆:

倒入氯化鐵,只要能夠蓋過電路板再高一點就好,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並維護環境!

若使用新液過了10分鐘左右可以發現邊邊的銅箔開始被氯化鐵反應掉了
若過了二三十分鐘都還沒有反應,建議更換新液了,如果舊液一直使用會造成電路板蝕刻失敗!

再過個30分鐘,大概就蝕刻完畢,一樣先將藥劑倒回瓶子,倒得越乾淨越好,確定後再清洗電路板以及塑膠盆

到這裡,已經把電路板洗好了,接著是裁板以及鑽孔
裁板的話我還是用美工刀裁,懶得買裁板刀...

首先用尺在要裁的其中一面劃個幾刀,要深一點,如果你的手夠給力,可以劃很深沒關係!

接著沿著邊邊用美工刀刻到另一面,兩端都要這麼做,才能用尺對齊
接著再如上面的方法一樣劃好幾刀:

如果劃得夠,只要輕輕一折就會段開,如果發現折了不會開,就要再多劃幾次
切勿用力折,否則可能會造成電路板破裂..

裁完了會長這樣,不錯看吧!:

鑽孔
鑽孔的話就去買一支500元上下的小電鑽,配合0.8mm~1.0mm是標準的零件接腳直徑
鑽完後要焊接可以用棉花棒沾上酒精在焊點擦個幾次,使得感光膜溶掉,這樣焊起來比較漂亮,且污染物比較少哦!!

祝DIY成功順利!

网友:
  做顯影作業時  還有蝕刻作業時
  可以用大號水彩筆之類(長/細/柔 )   輕輕刷洗 精細線路密集區
  或是 輕輕搖晃作業容器中的藥液
  改善藥液化學反應過程中局部均勻濃度不均問題
   縮短作業時間   減少線路側蝕問題

网友A:
厄..那我還是不知道那個洞的功用是做什麼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厄..那我還是不知道那個洞的功用是做什麼啊 >

呃..是說,玻璃片上不要有洞洞,否則在曝光時光線不易平均照射,會在那個洞附近造成陰影.

网友B:
用白紙會失敗,大概是日光燈紫外線不夠強的緣故吧
況且紫外線波長短,穿透力弱,用描圖紙可能會好些
當然透明膠片最好

网友C:
我洗板是用立洗槽,用玻璃粘成一個高狹長的洗槽,再加上魚缸用的打氣泵,加速氯化鐵的流動,縮短蝕刻時間,若再加溫會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洗板是用立洗槽,用玻璃粘成一個高狹長的洗槽,再加上魚缸用的打氣泵,加速氯化鐵的流動,縮短蝕刻時間, ...

我記得那種可以用環保蝕刻液!環保蝕刻液似乎需要比較高的溫度,效果才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 - - - 浪費銅

有什麼辦法捏!洗板子就只能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白紙會失敗,大概是日光燈紫外線不夠強的緣故吧
況且紫外線波長短,穿透力弱,用描圖紙可能會好些
當然透 ...

描圖紙我用影印機印結果卡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麼辦法捏!洗板子就只能這樣做...

可能大大的意思是叫你 鋪銅, 減少蝕刻時間, 也可以留大面積的 GROUND 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