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IGA-GA-8I915P-Duo-A 除錯卡閃 維修

楼主(2012-12-08):
這板子可以差 DDR1 2 還有 PCIE 跟AGP~
不錯的板子

网友:
通用整合類型的很適合不想升級的人使用啊
唯一的缺點應該是,cpu可能支援不到高階的775 cpu

网友:
請問可愛大,原本這張有跑碼嗎?我之前也1 張,但死活都卡c1,怎麼用都有問題,只好加焊北橋,結果居然錫珠居然跑出來,當成了無鉛來焊.......

网友:
恭喜可愛大完修

网友:
想再請教一下,一般這種mos都是屬於n通道的嗎?這2顆mos是南橋供電的嗎?您覺得是什麼原因讓它短路的呢?
不好意思,問題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