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數位監控系統支援的瀏覽器

楼主(2012-12-08):
目前安裝監控系統,我想在很多方面都有其必要性。像是家庭、公司、工廠 .. 等。

所以想請教一下,目前的數位監視系統(可遠方監看的),所支援的瀏覽器有哪些呢?還是一定要使用 IE?

我查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在支援遠方查看方面(使用 IP),大多可支援 Windows 及 MAC,不過我想每個人使用的系統不同,所以這類監視系統是否可支援:

1.Firefox
2.Google Chrome

另外,是否要加裝特殊的軟體?

感謝 ^_^

网友A:
看過沒幾家
大部分都是需要安裝activex控件才能運作
少部分是自行有開發遠端監看client程式的
firefox這個不太清楚

网友B:
我現在用的全部都是 IP Cam,不需要特定瀏覽器
可 IE / Firefox / Google Chrome / Opera / Safari...

也可以安裝"通用型的軟體"來監看各攝影鏡頭

接下來就是跟店家詢問囉~
如果有店家說,現在只有 IE only 的話,那一家就別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過沒幾家
大部分都是需要安裝activex控件才能運作
少部分是自行有開發遠端監看client程式的

手機方面,我目前查到的資料,常見的手機(智慧型)大多有 APP 可支援了,不需要廠商的軟體。

不過一般若是用桌上型電腦,常見的就是那幾種。

所以我看到一些機種可支援 MAC ,也覺得很奇怪,莫非 MAC 也可使用 ActiveX 了?

像這一款箭頭所指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現在用的全部都是 IP Cam,不需要特定瀏覽器
可 IE / Firefox / Google Chrome / Opera / Safari...

了解了,THKS ..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THKS ..

對了

用瀏覽器開那 IP Cam 的 IP 可以看到要從哪一種瀏覽器進入

网友C:
現在一般的DVR大部份的流灠程式都能跑的
而且連上時會看你要用流灠器看還是單一畫面隔秒看或是直接下載獨立程式都有的
而且是直接由連結的DVR主機直接下載的,不用再去找程式
至於手機一般iphone-3以後或android2.3以後的手機都能使用的
上個月也試過iphone-5也跑的很順(客人有錢買水貨在用),就是畫面小了一點
上面那一台不含硬碟成本在3000以內的,其他的就不明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一般的DVR大部份的流灠程式都能跑的
而且連上時會看你要用流灠器看還是單一畫面隔秒看或是直接下載獨立 ...

感謝,大概的行情,我有查一些資料,心中也有個譜了。

网友:
Blackberry 作業系統
系統需求:
行動裝置平台:Blackberry 9000 或以上。
行動裝置須支援網路(GPRS/3G/Wifi…等)。
應用軟體:Blackberry Desktop Manager

iPhone 作業系統
系統需求:
行動裝置平台: 行動裝置平台: Apple iPhone OS 4.0
行動裝置須支援網路(  GPRS/3G /Wifi)
應用軟體: APP Store(手機內建 手機內建 )
其他需求:有 iTunesi帳號才可下載應用軟體

Windows Mobile 作業系統
系統需求:
行動裝置平台: Windows Mobile 5以上 。
行動裝置須支援網路( GPRS/3G /Wifi…等)

Google Android Phone  作業系統
系統需求:
行動裝置平台: AndroidGoogle Android 2.1 System。
行動裝置須支援網路( GPRS /3G / Wifi…等)。 …

Symbian 作業系統
如: Nokia,SonyEricsson …
系統需求: 系統需求:
行動服務提供商必須有 GPRS或3G 服務,
手機要支援 GPRS或3G 協定和 Java cldc1.0/midp 2.0Java cldc使用環境 。
*要同時下載 「DVR DVRX264.jar  」及「 DVRX264.jad才可使用  。

上面那一台不含硬碟成本在2500以內的,其他的就不明講了一起喇滴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