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省電燈泡拆卸修理簡析

楼主(2012-12-08):
序:由於上篇省電燈泡拆解測試 超過三天不能再添文補充,另開本文

收集到手的省電燈泡先不要急著拆,裡面約有1~3成良品

只要不是燈管破裂/嚴重黑頭/管壁面噴漿,受損之肚仔補錫測試也許就能還君明珠

有些人拆開燈泡,發現PCA及燈管都是良品
原因是:肚仔至PCA之間套管內有一個0.15~10歐限流電阻- 斷路

約1~2成限流電阻是安裝在PCA
曾遇到兩顆省電燈泡無限流電阻,送電時直接炸毀8A FUSE,原因是倍壓1N4007二極體短路 (即AC端短路)
無論修妥裝回燈座或是改裝為T5/T8/T9燈管啟動,一定要加一顆1/2W限流電阻,免得日後有火災之虞

燈管有瑕疵或測試不亮,再予以拆卸

浴室燈泡,大部分是燈絲發生障礙- 嚴重銅綠

燈絲纏繞黑頭-絕緣不通路

罕見的燈絲插座- 也是氧化銅綠

自激觸發- 由DB3導通電壓起始,標稱值為28~32V (故障板半數DB3衰退為22V,仍可工作)

這款樹脂封裝DB3,測試導通電壓已降為在26V
PCA 修理,先拆除電解電容/NPN晶體(八成為13003 )單件測試,其他元件可在板上測量

兩組燈絲之間為起動電容,約在2.2~4.7nf。
燈絲預熱型-是在電容上並聯一顆700~2000歐 PTC (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震盪起始-啟動電流由PTC通過,阻值迅速升高 (同時段,燈絲加溫中)
電容開始充電飽和放電-啟動燈管,估計在1000ms內完成

上板有安裝PTC為燈絲預熱式;下板省略PTC為一般啟動式(燈絲容易黑頭噴漿)

拆解21顆省電燈泡,6顆良品,15顆PCA需修理
故障15顆中其中有5顆是預熱式(含有PTC為 SAMPO 13W/ 東亞21W/ 東亞23W )

燈泡散熱及安裝環境是燈泡大限主因

燈殼上下蓋均勻打孔通氣(這顆藍圈處要打孔,已經兩次燒毀該處晶體前後元件)

40W層櫃燈-鋁管內裝有電子安定器,打通氣孔會比較長壽

良品回裝,用貓鬚線導引AC線定位

這種燒毀的PCA就等著殺肉~ 皆為110VAC 僅用一顆電解4.7~33uF/200V

胡亂解讀線路,如有錯誤尚請高手定正

電子安定器(鎮流器)

NXP 有介紹CFL 的驅動設計
http://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s/382181

幾種省電燈泡的電路圖. 230V.
http://www.pavouk.org/hw/lamp/en_index.html#links

相關帖子

网友A:
謝謝爆米兄介紹了pct元件的功能構造用途
又長了知識了~!!!

网友B:
省電燈泡的安定器拿來點T5燈管似乎是很划算的選擇,甚至買新的省電燈泡來拆它的安定器,來取代
舊日光燈的安定器,都是很好的省錢辦法。

可是各家的用料不同,有的偷很大,有的晶體用小功率的、有的沒有PTC...
popcorn大大收到這麼多省電燈泡,要不要另外開個帖、以表格記錄每個燈炮的廠牌、功率、用啥晶體、
有無PTC... 讓大家一起來匯集資訊,加以補充... 最終大家都能掌握哪些廠牌可買、哪些不要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爆米兄介紹了pct元件的功能構造用途
又長了知識了~!!!

y拍及露天100/200PCS包裝量,平均一顆1元,但都是NTC
掏寶有很多款PTC,編碼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電燈泡的安定器拿來點T5燈管似乎是很划算的選擇,甚至買新的省電燈泡來拆它的安定器,來取代
舊日光燈的 ...

JOHN兄弟,小弟護照上的英文名字也是JOHN
手中舊款21顆分析,不能代表各廠各型的製造現況
僅能以發現5顆預熱型表達,有補在文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JOHN兄弟,小弟護照上的英文名字也是JOHN
手中舊款21顆分析,不能代表各廠各型的製造現況
僅 ...

呵呵,果然是好兄弟^^

開個帖如何?? 做個總整理:包含廠牌、型號、功率、晶體編號、是否含PTC... 等,
這樣大家就不會買到用爛晶體的,也不會買到不含PTC的,畢竟現在LED不但價格高、發光效率也
不如T5,所以就目前這個過度階段來說,買省電燈泡拆安定器來點T5,似乎是最省錢又最高效的方法。

然後大家跟貼自己手上的資料,就能做出1份完整的紀錄,以後大家要買省電燈泡,就有更好的選擇。

网友C:
謝謝樓主這麼詳細的解說n_116|
我覺得比較難的是換良板以後,板子上電源線再銲回燈座的步驟
一條把燈尾解銲再銲回即可,另一條夾在內部金屬螺旋處的電線我裝不回去
所以我都破壞燈殼穿洞拉出來銲在外側的地方...
反正能亮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樓主這麼詳細的解說
我覺得比較難的是換良板以後,板子上電源線再銲回燈座的步驟
一條把燈尾 ...

阿囉唆啦兄,你的方法也很獨特,跟我的想法一樣,能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y拍及露天100/200PCS包裝量,平均一顆1元,但都是NTC
掏寶有很多款PTC,編碼還看不懂~

爆米兄可教學如何改裝沒有PTC的机板上如何改裝裝上PTC呢?

网友:
又增長知識了

网友:
謝謝 P大 熱情的分享~又增廣見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果然是好兄弟^^

開個帖如何?? 做個總整理:包含廠牌、型號、功率、晶體編號、是否含PTC... 等,

來痞酷個個都是修理達人,根本不需要去買燈泡
有空再來整理,開帖請您指導標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樓主這麼詳細的解說
我覺得比較難的是換良板以後,板子上電源線再銲回燈座的步驟
一條把燈尾 ...

殼穿洞拉線出來焊在外側,沒錯!這是正確的方法
目前僅看過長庚生物科技全光譜燈泡用這種接法
其它燈泡都是夾在銅殼與膠殼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兄可教學如何改裝沒有PTC的机板上如何改裝裝上PTC呢?

如下圖,將PTC併連在起動電容上,
PBA輸出:
PIN1 2 一組接到燈管燈絲,
PIN3 4 一組接到另一組燈絲
1 2相反,3 4 相反都可讓燈管工作

品牌TOA燈泡,起動使用限壓限流保護器(蘋果綠),也是PTC一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圖,將PTC併連在起動電容上,
PBA輸出:
PIN1 2 一組接到燈管燈絲,

感謝爆米兄費心教學..

圖一中..好像有看到兩顆一樣顏色的啟動電容

這樣要如何判斷哪個才是正確要接的啟動電容呢n_079|

网友D:
用來推動(省電燈泡 BB燈管27w) 不知道可以亮否?
燈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來痞酷個個都是修理達人,如果像我,根本不需要去買燈泡
有空再來整理,開帖請您指導標題~ ...

兄弟您別客氣呀,大概像"用料紀錄"之類的就可以啦,應該包含廠牌、型號、瓦數、晶體編號、PTC有否...
光色的話,也許不必吧,主要只是怕買到晶體功率不足、和沒PTC的。

小弟蠻喜歡去買省電燈泡來點T5燈管,很怕買到晶體功率不足、和沒PTC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來推動(省電燈泡 BB燈管27w) 不知道可以亮否?
燈管

可以用來推動(省電燈泡 BB燈管27w) !
T8-40W都能點亮,只是亮度有些不足!
可以找27W省電燈泡的機板來用!
但是一般都是壞機板,燈管不容易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來推動(省電燈泡 BB燈管27w) !
T8-40W都能點亮,只是亮度有些不足!
可以找27W省電燈泡的機板來用!

BB燈管27w 在Y啪賣1支20元好像可以買來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爆米兄費心教學..

圖一中..好像有看到兩顆一樣顏色的啟動電容

供兩組燈私之間那顆就是起動電容
要看PCB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BB燈管27w 在Y啪賣1支20元好像可以買來改裝!!

GE 16W測試 亮度都正常
不過要先確定pin殼內有無啟動管 電容,要先拆除,
不然燈管一直在起動電流下工作,燈管會很燙

网友D:
引用 楼主:
GE 16W測試 亮度都正常
不過要先確定pin殼內有無啟動管 電容,要先拆除,
不然燈管一直在起動電流下工作 ...

大大說作就做,真不是蓋的,而且各種燈管齊備,真佩服您了!!
請問一下大大怎麼知道pin殼內有無啟動管 電容?
如果還要拆除啟動管 電容,那真是工程浩大!!!!
不知道這支燈管有沒有啟動管 電容?
燈管

网友:
說明的真是詳細,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您別客氣呀,大概像"用料紀錄"之類的就可以啦,應該包含廠牌、型號、瓦數、晶體編號、PTC有否...
光 ...

醬兄,十來種燈泡零件要打字時,竟然記錄下來的清單不見了
目前只記得預熱型有GE 寶島之光 東亞 SAMPO TOA
其他OSRAM FHILIPS 長科全光譜等舊燈泡還沒發現PT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說作就做,真不是蓋的,而且各種燈管齊備,真佩服您了!!
請問一下大大怎麼知道pin殼內有無啟動管 電容?

樓上右邊那支四管PL-BB,通電五分鐘異常的燙
兩組絲腳之間如有啟動電容,電容表可以測出
如果你有拆解,請記得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醬兄,十來種燈泡零件要打字時,竟然記錄下來的清單不見了
目前只記得預熱型有GE 寶島之光 東亞 SAMPO  ...

好兄弟,別急,慢慢來,一時找不到的東西通常不久就會出現,小弟這裡也記錄了幾種,
到時也會跟帖補上^^。

网友F:
這東西2-3年前有改過,但發現一個問題;用這種T3燈管的電子安定器改給T8、T9使用燈管鎢絲比較容易黑掉而壞掉,而用T8、T9專用的電子安定器(也是瞬間型、非預熱型,就是180元的那種而已)燈管比較長壽。所以我在猜是不是燈管管徑越小起動電壓越高?

网友G:
省電燈泡內的PTC之作用,
當安裝在有夜間顯示燈的開關,尚可避免關燈之後的閃燈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兄弟,別急,慢慢來,一時找不到的東西通常不久就會出現,小弟這裡也記錄了幾種,
到時也會跟帖補上^^ ...

我的記錄單還是找不到
還是請醬兄發表手中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東西2-3年前有改過,但發現一個問題;用這種T3燈管的電子安定器改給T8、T9使用燈管鎢絲比較容易黑掉而壞 ...

這麼說讓我想起曾經爬文過,CCFL截面積較小啟動越困難
你的判定正確度可能很高,反正我們都是玩家~小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省電燈泡內的PTC之作用,
當安裝在有夜間顯示燈的開關,尚可避免關燈之後的閃燈現象。

謝謝大哥分享~
不然我只認定顯示燈開關回路僅有安裝安規電容一途
太棒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麼說讓我想起曾經爬文過,CCFL截面積較小啟動越困難
你的判定正確度可能很高,反正我們都是玩家~小搞搞 ...

記得以前小尺寸LCD用的CCFL.. 輸出電壓是1.2K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記錄單還是找不到
還是請醬兄發表手中的資料

好兄弟,我這邊記錄到的只有2-3種,上不了臺面的= =,您再多找找吧,不然只好等看看還有哪位大大,
手頭上有很多種省電燈泡、又拆過、又願意分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記得以前小尺寸LCD用的CCFL.. 輸出電壓是1.2KV

我有1000:1 探棒,有機會拆LCD再來測電壓~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1000:1 探棒,有機會拆LCD再來測電壓~

回錯文,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GE 16W測試 亮度都正常
不過要先確定pin殼內有無啟動管 電容,要先拆除,
不然燈管一直在起動電流下工作 ...

popcorn 大:
    您的問題探討精神令人敬佩,原來兩電極的燈管內部已經有啟動電容器,受教了!! 以前有試著用省電燈泡電路去推動兩電極的燈管有的電路會亮,有的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I:
popcorn 大:
    您的問題探討精神令人敬佩,原來兩電極的燈管內部已經有啟動電容器,受教了!! 以前有試著 ...

這個網站就是便利大家經驗的分享~有問題,也不必再自己一個人摸索
在阿乾師父的文章中學到很多,只是都是潛水
以前喜歡在高雄五福路附近買一些拆船奇奇怪怪的電子電器零件研究
很可惜搬家時大件的都丟了
現在有閒,還真懷念~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這個網站就是便利大家經驗的分享~有問題,也不必再自己一個人摸索
在阿乾師父的文章中學到很多,只是都 ...

popcorn大:
   您太客氣了!! 還住南部嗎? 灣裡是我以前朝聖的地方,我住台中所以只去了3趟,現在在新竹寶山,還真不錯的地方...有需要的東西講一聲,可以幫忙物色!! 最近發現一個東西,有人會流口水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201413297.html
類似品 http://www.sentekeurope.com/pbs-03jn.html 障礙儀!!

楼主:
引用 网友I:
popcorn大:
   您太客氣了!! 還住南部嗎? 灣裡是我以前朝聖的地方,我住台中所以只去了3趟,現在在新竹寶山 ...

新竹丘陵很有特色,只去過一次中國時報產業<好像叫做怡園,留下很好的印象
阿乾師父都玩我沒見過的高級料
障礙偵測感知機我只能想到生產線上的檢查,不知還有哪些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兄弟,我這邊記錄到的只有2-3種,上不了臺面的= =,您再多找找吧,不然只好等看看還有哪位大大,
手頭 ...

醬兄,電子安定器只是電子電路應用的一小點
還有很多無垠無盡的電路可以讓我們學習
除非你想在這領域發展,小弟之見不必花太多時間在這上面蘑菇
如果想買好料燈泡,35樓"寶島之光"
上下殼有散熱孔/燈絲銅線纏繞焊接/元件高架不觸板/電容有高溫套包覆/每顆皆有PTC預熱
紅字是別的廠家燈泡上沒見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新竹丘陵很有特色,只去過一次中國時報產業

popcorn大:
  AGV 無人搬運車,我今天想到一個 裝在摩托車後面,當後面的車子靠近時候會分段警報,因為有3段ALARM而且範圍可以自己設定... 給我住址 記3支給你玩夠嗎?還是要5支(兩種)? 五支好了!! 還有我的賣場有東西,自己選一併寄過去省運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210774076

楼主:
引用 网友I:
popcorn大:
  AGV 無人搬運車,我今天想到一個 裝在摩托車後面,當後面的車子靠近時候會分段警報,因為有3段 ...

阿乾師父,最好都選同款安定器比較好拼修
l呵呵! 你有賣場喔!真的是俗俗賣~不過那些晶體我都沒見過,真是欠學
ed定電流模組,老闆來兩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阿乾師父,最好都選同款安定器比較好拼修
l呵呵! 你有賣場喔!真的是俗俗賣~不過那些晶體我都沒見過,真是 ...

popcorn大:
  沒問題!! 電容器 105 ...有興趣嗎!!免費增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popcorn大:
  沒問題!! 電容器 105 ...有興趣嗎!!免費增送!!

1u 我有上百顆電解,您的好像是陶瓷還是膠膜,來個10~20
那些晶體我都不認識,亮相的都寄個1~2顆來試用
我有一小袋好像101還是102陶瓷不確定,太多了~
郵局帳號請傳,我來匯款

网友I:
引用 楼主:
1u 我有上百顆電解,您的好像是陶瓷還是膠膜,來個10~20
那些晶體我都不認識,亮相的都寄個1~2顆來試用

OK!! 沒問題!! 找紙箱打包...我有一堆拆省電燈泡的零件,送給你需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OK!! 沒問題!! 找紙箱打包...我有一堆拆省電燈泡的零件,送給你需要嗎?

請問拆省電燈泡後確定壞掉不要的部份你如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OK!! 沒問題!! 找紙箱打包...我有一堆拆省電燈泡的零件,送給你需要嗎?

省電燈泡零件請裝箱,收~
省電燈泡PCA約8成,缺裝PTC 常溫1~2K歐姆(半顆紅豆~半顆花生米大小)
其次缺NPN STD13003 Vcb 700V, Ic 1.5A ,電解15~22u/200v),請幫忙留意

我還有一些電阻,自己留用一些,
塑膠袋裡的下周一起裝給你發揚光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省電燈泡零件請裝箱,收~
省電燈泡PCA約8成,缺裝PTC 常溫1~2K歐姆(半顆紅豆~半顆花生米大小)
其次缺 ...

因為PCA太長所以用郵局最大的箱子裝!! 只有3成滿(有點不甘心!) 省電燈泡拆下來的 電容 電晶體 ... 都打包了!! 有需要新的 LED嗎 白光? 或是其他類的PCB? 應該有時間拆板子吧!! 上次 SLIMBOY給我很多板子,也轉送給你一些吧!!幫我消化空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為PCA太長所以用郵局最大的箱子裝!! 只有3成滿(有點不甘心!) 省電燈泡拆下來的 電容 電晶體 ... 都打包 ...

ㄚ乾師父! 只有3成滿(有點不甘心!) ,那就裝滿吧~
鋁板/散熱板之前的都丟了,有嗎? 5~6小片
啊~ 債怎麼還~~~

网友:
引用 楼主:
ㄚ乾師父! 只有3成滿(有點不甘心!) ,那就裝滿吧~
鋁板/散熱板之前的都丟了,有嗎? 5~6小片
啊~ 債怎麼還 ...

pop大:
    我有放了一些7805的穩壓IC... 小散熱片我有,給你幾片好了!!
   瞎咪債!! 都是手頭的剩料..用不完送給有用的人...

网友J:
這種的電壓如何量測,我知道黑棒接雙向二極體,
但紅棒要接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種的電壓如何量測,我知道黑棒接雙向二極體,
但紅棒要接那裡?

PCA上,直接測試DIAC兩端即可
相片是初次使用測試儀,才會挑起一腳測試

网友J:
引用 楼主:
PCA上,直接測試DIAC兩端即可
相片是初次使用測試儀,才會挑起一腳測試

謝謝囉~
再請問一下~像這種沒接地的要怎麼量晶體電壓~~紅棒接晶體任一腳~那黑棒呢?

网友K:
前幾天才送回收十幾顆, 下次拆來玩玩看, 但是拆掉後, 復原要怎麼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前幾天才送回收十幾顆, 下次拆來玩玩看, 但是拆掉後, 復原要怎麼做呢?

小心拆,不要弄壞外殼,有痕跡沒關係!! 若修好要復原前先在燈泡上的殼底鑽幾個孔幫助散熱可延長PCB壽命!!

最近我也拆了8個,都是PCB燒燬,零件拆下測量壞掉的就是 電容 晶體 ,換一換應沒多少錢,
就是PCB板都是最便宜的電木板 燒得焦黑脆脆的一扳就斷,也就無法修復了....
不知大家是否有意願共同來洗新板子(用玻璃纖維板),讓燈管沒壞的省電燈泡還能大放光明?

楼主:
引用 网友J:
謝謝囉~
再請問一下~像這種沒接地的要怎麼量晶體電壓~~紅棒接晶體任一腳~那黑棒呢? ...

自激LIVE電路上,晶體用普通的三用表是測不到25~35KHZ 之vpp
除非使用示波器及10:1衰減棒

想研究自激,請另尋低電壓線路學習
省電燈泡B+ 電壓有150/300VDC 兩種,加上PBA圓形不易固定/零件密集
LIVE測量早晚會發生短路/滑棒意外
故障板最好的檢修方法: 拆除電解/晶體,其它元件就可在PCA上單件測量
良件復裝後,完修率約在九成以上,失敗的一成是粗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幾天才送回收十幾顆, 下次拆來玩玩看, 但是拆掉後, 復原要怎麼做呢?

選用同型號燈泡練習
破裂燈管就大膽拆卸觀察,下一顆燈泡怎麼拆,就反順序裝回

也可嘗試肚子解焊,移出AC第一支腳
燈泡越多,越容易進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拆,不要弄壞外殼,有痕跡沒關係!! 若修好要復原前先在燈泡上的殼底鑽幾個孔幫助散熱可延長PCB壽命!!

省電燈泡收集量大
這種低廉組件線路不需要每一顆完修,也不可能達成
零件互換性高,採拼修
不需買零件省ㄎ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省電燈泡收集量大
這種低廉組件線路不需要每一顆完修,也不可能達成
零件互換性高,採拼修

大家是否有意願共同來洗新板子(用玻璃纖維板),零件還是使用拆下來的拼修,零件有缺才買新的,
(因為原PCB板材料大都是用電木,用久後會燒得焦焦的, 再繼續使用也很容易產生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是否有意願共同來洗新板子(用玻璃纖維板),零件還是使用拆下來的拼修,零件有缺才買新的,
(因為原PCB板 ...

不錯!洗玻璃纖維板是改善方式之一
省電燈泡壽期不長將來也會被取代
個人看法:改善安裝環境及燈殼散熱比較符合即期需要

ps省電燈泡燈盒有標示: 勿使用於浴室。這是一般消費者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