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了一個小夜燈

楼主(2012-12-09):
設計電子線路可視為藝術, 要安全/要信賴性/要節能/要性能/還要省成本

我也改了一個小夜燈

購得小夜燈外觀(已將廠牌抹除)

原始線路

修改線路
  - 在燈亮燈滅時皆經Zener耗電,不符節能原則,將刪除
  - R1為拔下插頭後對C1放電用,阻值大些可省些電
  - R2當保險絲用, 阻值小些可省些電
  - R3阻值大些可省些電
  - 刪Zener後Q1須改耐壓較高者
  - R4乃限流用,但C1已有限流功能,刪除(短路)可讓LED亮些
  - C2電解電容是此線路最短命者,功能不彰,刪除之
  - (修改後性能如預期,燈滅時耗電極小)
  - (曾試版主修改之線路,不易調整感度)

网友A:
電路怪怪的ㄋㄟ???

D1-D4  不是應該作為橋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怪怪的ㄋㄟ???

D1-D4  不是應該作為橋整用???

感謝指正, 稍後修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正, 稍後修正

線路修正

原始線路

修改線路

网友:
何不如改成手動開關,更省電。

网友:
R2不建議刪除.......雖然C1有容抗可以限流,但C1適當容抗是以60HZ計算出來的,
當插入電源瞬間,產生的電源雜訊可能不只60HZ,頻率越高容抗越小,可以模擬
接觸不良方式插電,LED或電晶體可能很快就掛掉。

楼主:
前述曾試之不易調整感線路乃參考"3個 LED 自動小夜燈的電路修正", 連結為: http://bbs.pigoo.com/thread-39759-1-1.html

网友B:
C2可能也別刪比較好,終究LED是直流工作元件,也是晶片類元件,讓它工作在直流眽沖下,極可能
大幅縮短壽命,畢竟全波整流情況下,是每秒120次的衝擊。

無論如何,還是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可能也別刪比較好,終究LED是直流工作元件,也是晶片類元件,讓它工作在直流眽沖下,極可能
大幅縮短壽命 ...

感謝 A-John 建議
但若ZD1 Zener取消後加C2電容
  - 電容耐壓須大於160V
  - LED不導通至導通瞬間將有大電流, 可能損壞電晶體及LED
電晶體及LED應皆可工作於交流(脈沖直流)不致減壽
(LED之PWM調光即為工作於脈沖直流)

网友:
版大也是很厲害的高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A-John 建議
但若ZD1 Zener取消後加C2電容
  - 電容耐壓須大於160V

ktchiou大大,您可能對PWM調光的電路沒有完全了解喔!!PWM調光電路,並不是直接將PWM脈衝去衝擊
LED的,而是以PWM方式來調整供應給LED的定電流的大小來調光的,一般來說,我們連純直流的定電壓
方式來推動LED都還覺得不夠好,所以才會強調要用"定電流"的方式來推動LED,如果用直接用脈衝的方式
去推LED,會大幅縮短壽命的。

网友:
雖然偶都看不懂
但是這篇文對技術上的認知會提高不少

网友:
這種電路都沒用變壓器穩定

网友:
這是純直流偏壓控制電路無交流討論問題

网友(2013-01-12):
CDS感應效果不是很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