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變型金剛汽車遙控器無法遙控簡易維修實例

楼主(2012-12-09):
這支變形金剛汽車遙控器看起來蠻高檔的.當然價錢也不便宜.
已經換過電池.但還是按下無反應.無法遙控.

您知道這箭頭有何作用嗎?
等一下再來揭曉.

拆殼.

好小一片主機板.

測量結果為按鍵老化.無法導通.
除非摔到.這也是這型按鍵的通病了.

換上新按鍵.

完修.
答案揭曉~箭頭往下推即可伸出汽車鑰匙.旁邊按鍵則可彈回鑰匙.

网友A:
這種按鈕是微動開關?

网友B:
車輛遙控器都好像容易生銅綠~不定期洗開關到最後按鍵都按不下去
請問這種開關是在電子材料行才有嗎?單價~

网友C:
換按就修好了
恭喜
我目前有一個電捲門遙控器
按鍵應該沒壞因為LED會亮
症狀很奇怪不是沒電
可以起動電門但只能起動1次後要過很久才能再起動1次
目前還再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按鈕是微動開關?

就一般的液晶螢幕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車輛遙控器都好像容易生銅綠~不定期洗開關到最後按鍵都按不下去
請問這種開關是在電子材料行才有嗎?單價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3051832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按就修好了
恭喜
我目前有一個電捲門遙控器

這應該不是遙控器問題.
查查接收基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應該不是遙控器問題.
查查接收基板.

謝謝回覆
跟您報告
另一顆控制器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