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esario 1500開機奇怪事情求助

楼主(2012-12-09):
開機正常但沒有顯示
插上外接VGA開機, 開機正常, 顯示也正常, 但顯示是在原筆電上, 外接顯示器沒有亮.
一切顯示正常, 運作也一切正常, 播放音樂持續約30分鐘.
拔除外接VGA開機, 看是否會恢復正常, 但還是沒有用, 還是沒有顯示.
再次插上外接VGA開機, 開機正常, 顯示也正常, 顯示改在外接顯示器上, 筆電銀幕從此就不再顯示.
百思不得其解, 特求教於各位先進.
THX

网友A:
看一下桌面顯示設定是否有錯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桌面顯示設定是否有錯誤吧!

每一種設定都試過, 很正常.
THX

网友B:
應該是液晶螢幕轉軸的線組出問題 , 或是面板翻起時的開關接觸不良 .(右上角有一小開關)
LCD當不顯示時可用手電筒照一下看是否可看到有畫面反應 ,
也可面板不要全開 , 開機看看轉動一下面板看是否有亮的反應來確定 , 線組
或是多按一下我說的小開關是否接觸不良的問題 . .......... 試試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液晶螢幕轉軸的線組出問題 , 或是面板翻起時的開關接觸不良 .(右上角有一小開關)
LCD當不顯示時可用 ...

正拆開關上的板子以徹底檢查小開關以及軸線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液晶螢幕轉軸的線組出問題 , 或是面板翻起時的開關接觸不良 .(右上角有一小開關)
LCD當不顯示時可用 ...

1. 小開關功能正常
2. 沒有畫面反應
3. 沒有亮的反應
4. 面板已全部拆散, 每一個接頭都重新拆裝一次, 高壓板也拆裝一次, 各接線都扭動試試看
  情況沒有改變.
會是顯示芯片?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小開關功能正常
2. 沒有畫面反應
3. 沒有亮的反應

試過  OS從做ㄇ   加上BIOS回復原廠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過  OS從做ㄇ   加上BIOS回復原廠設定

我來試試看
THX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小開關功能正常
2. 沒有畫面反應
3. 沒有亮的反應

1.有可能高壓條壞,如有燈管測試器可用用看直接點亮面板看有無畫面,
   如沒手電筒照面板看是否有畫面反應.
2.線組是要搖晃轉軸地方非接頭部分.
3.如有同面板可拆試,如沒看是否值得送修.
4.不然自己有能力的話 , 可烘烤顯示晶片看看.. 這是自己覺得不值得發這錢修的最後選擇..
   就看自己的評估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過  OS從做ㄇ   加上BIOS回復原廠設定

試過  OS從做ㄇ   加上BIOS回復原廠設定
動作都做了, 沒有改變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可能高壓條壞,如有燈管測試器可用用看直接點亮面板看有無畫面,
   如沒手電筒照面板看是否有畫面反應 ...

我的見解與您相同, 在處理顯示芯片前, 期待可能找到其它原因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可能高壓條壞,如有燈管測試器可用用看直接點亮面板看有無畫面,
   如沒手電筒照面板看是否有畫面反應 ...

更換通用高壓條後, 面板已亮, 但仍無畫面.
面板是白板, 是顯示芯片故障還是T-CON有問題?
THX

网友:
如果覺得是 T_CON 可以測試一下 T_CON 的保險絲是否燒斷如沒斷應該不是..因你之前還有亮過
那有可能只有兩個問題
1.排線壞.
2.顯示晶片問題了.

网友D:
檢查是不是I2C訊號有問題 I2C有一組專用電源 跟一條資料線一條時脈線 一條GND(GND應該共用),如果I2C有問題顯示晶片會認為您沒有液晶面板而拒絕送訊號給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檢查是不是I2C訊號有問題 I2C有一組專用電源 跟一條資料線一條時脈線 一條GND(GND應該共用),如果I2C有問題 ...

您說的12C專用電源, 是不是LVDS的12V供電?
thx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說的12C專用電源, 是不是LVDS的12V供電?
thx

我把高壓條更換成通用板, 原有6條線, 分別為
1. 紅線=11.68V
2. 橘線= 5.05V
3. 黃線= 0.50V
4. 綠線= 0
5. 藍線= 0
6. 紫線= 2.83V
通用板只用了#1-2-3-5四個腳
多了一支2.83V的紫線, 不知道這個電壓作何用,
目前T-CON的供電沒有, Vcc Vdd都沒電源
是不是您説的, 紫線2.83V, 它控制T-CON的供電
THX

网友D:
12C 應該是3.3V 也有可能由主電源轉換 請問一下面板型號
有型號可以 GOOGLE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C 應該是3.3V 也有可能由主電源轉換 請問一下面板型號
有型號可以 GOOGLE 一下 ...

DATA, CLK, DDC3.3  這3隻腳都有3.3V
T-CON的Vcc  DVDD都沒供電, 應是主板沒給電, 是否供電受其它電路控制
沒有圖可參考, 就不得而知了.
THX

网友D:
那您要往主機板的方向查了,主供電在版子上應該有一顆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您要往主機板的方向查了,主供電在版子上應該有一顆保險絲

在LVDS來的接頭就沒有12V或5V了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