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一棵電感+電容(不知道正確的名稱=.=")

楼主(2012-12-09):
圖片  由於以前都拆廢板
所以從沒買過也不知道這棵叫什麼名稱
現在這棵從廢板找不到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這棵哪裡有在賣
麻煩告知一下...謝謝~~

网友:
你好︰
把板子型號貼上來吧!標示一下位置,方便別人尋找。

楼主:
廠牌:東芝
型號:satelliti L630
板號只找到BM10G這個..其它地方都沒看到類似板號的英文或數字
目前有找到一棵上印eN8....查一下DATEASHEET上的規格小寫"e"好像是耐壓
原本的jN8耐壓應該是比en8還高,所以這棵是不是不能用??

网友A:
NEC/tokin
NEW :NE for NeoCapacitor  W for Production Date Code
jN8  : j  for 6.3V N8 for 330uf

高分子電容找膽電容或sanyo替代皆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046786743

省cost 機構不干涉前提下 用一般圓柱型固態電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C/tokin
NEW :NE for NeoCapacitor  W for Production Date Code
jN8  : j  for 6.3V N8 for 330uf

大大您好
照您的意思若我拿專門在改nec超級電容的330/6.3v的鉭電容來用也可以是嗎???
感謝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照您的意思若我拿專門在改nec超級電容的330/6.3v的鉭電容來用也可以是嗎???
感謝您的回答 ...

yes, 鉭電容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