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那裡有高频感应加热机的控制線路

楼主(2012-12-09):
最近要接觸高频感应加热机,請問那裡有高频感应加热机的控制線路與討論網頁可供參考與學習?
有用孤狗查詢,未找到需求網頁!!

网友A:
應該先說明要加熱的物件種類,才會有開始的方向~~~
例如:

以上都是以控制頻率來達到加熱的物件~~頻率可調整加熱速度~~~
高頻加熱---先有震盪頻率~~調整~~驅動放大~~線圈~~物件種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先說明要加熱的物件種類,才會有開始的方向~~~
例如:

感謝您的回覆!!

所要接觸到的類似下圖設備

网友B:
正確找名字 高週波加熱原理

网友A:
這是工業用的焠火設備,所需瓦數不是一般家庭電力可以達到
原理都是類似電磁爐,高週波烙鐵等等,可能要自己去理解試驗~~~
找到或許可以的參考網站~~~
高频感应加热原理
IGBT高频加热电源毕业论文
现代感应加热电源新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工業用的焠火設備,所需瓦數不是一般家庭電力可以達到
原理都是類似電磁爐,高週波烙鐵等等,可能要自 ...

謝謝chlu大提供的資料!

資料內容大都偏重於原理,找不到控制電路方面的討論,大概這方面的資料都有商業機密,不能公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確找名字 高週波加熱原理

謝謝!!我會努力搜查!!

网友:
基本上不難
只是震盪器
大功率
早期用真空管
現在用電晶體
沒甚麼高技術
零件都是進口
真空管都是大陸的有些有管制--------------原因好像是會干擾無線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