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廢的電風扇!

楼主(2012-12-09):
小時候老爸買了一台都不涼,真的很廢!

老姐也買一台這種,又吵也不涼,一樣很廢

還有沒有其它很廢的電扇?請站友分享!

网友:
第一台的造型真的很特殊,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的。

留著吧,或者拿來養小竉物挺不錯的 ^_^

网友:
這種鳥籠式的電風扇還是第一次看過

网友:
第一台蠻像之前熱賣的雙頭怪~
第二台大厦型的真的很爛~我也買一台現在還在庫房裡

网友:
大廈扇抽獎有抽到一台,開來玩一次之後,就永遠躺在倉庫裡了

网友:
大廈扇的確又吵又沒太大效果。

還有一種最近開始流行的無葉片風扇也是很吵又不涼。

网友:
  像倉鼠籠的應該算是"空氣循環扇".想對人吹的話,"涼感"似乎有限;不過,在夏日空間較大的冷氣房內,它或許可以讓冷氣無需開得太強,進而提高用電效率.

  用對地方,廢材也能變逸品呦!

网友:
這個應該是三帆牌的吧...大台的有看過..現在還買的到嗎?

网友:
第一台很特別,不過看來中看不中用,想當年....大同電扇修過N台,還真沒玩過這種的.

网友:
第二種的可以改成電暖器,加石英電熱管。

网友A:
這種鳥籠式的電風扇我也是第一次看過
家中有一台老大同電扇
用了三四十年還不壞
上面有一個編號是609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鳥籠式的電風扇我也是第一次看過
家中有一台老大同電扇
用了三四十年還不壞

你這台真的保養的很好,看不出來用了三十幾年了。

先前也想去買一台這種電扇,價格約 3000 元左右,但不了解是否會和以前的產品一樣耐用,就沒下手了 >_<

我家還有一台大同電鍋,用了十年了,向同事買的中古貨,她至少也用了十年,以前大同的電器真的很不錯,但現在每況愈下,令人惋惜 >_<

网友:
第一台不像電扇,倒像是藝術品,是擺恏看的.
若是把它放倒,燃後裡面稍為改裝一下,也許可以當鬆鼠的玩具.
第二台不注意的話,還以為是休息站的煙筒.

网友:
第一台電扇還真的沒見過......
很好奇它運轉起來是什麼樣子@@

楼主:
說不定在冷氣房效果會比較好,老爸當年應該就是不想開冷氣才去買的,大坪數的房間應該是不太涼,第一台前陣子整理家裡已經丟了

网友:
其實大廈型風扇身我們一般使用的冷氣機風扇是一模一樣的,為何差異如此的多? 因為它屬於"高靜壓"的設計,有就是入口與出口壓差可以大,可以強迫抽氣,但是不代表他的吹風量就大,打開來看馬達很小一個要把一大堆扇葉推動讓人涼,但是出風口又小,入風口可能更小還要"擺頭大家吹"要涼很難啊!! 我朋友把它固定放在廚房門口當作"氣簾"擋住油煙味效果很棒!!
講到兩光風扇我家除了"大廈扇"以外還有一個小電扇 扇葉幾乎是平的,高低速怎麼轉都沒瞎咪風吹出來... 還有昨天幫小姨子修一個 USB風扇,居然USB接頭接在 2,4 腳(正常1,4腳)當然不轉,小姨子說他朋友家裡推一大堆被退貨的風扇...

网友:
之前還有看過一種圓筒狀電風扇,擺在地上帶動氣流用的,沒看過的人還會當它是椅子想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