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巾烘乾架!

楼主(2012-12-09):
之前買了這個想把改它延伸長一點,有站友有改裝過或類似經驗?

网友:
bluse大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東西.....

网友:
如果彎曲的鋁管裡面有電熱器,還能改嗎?

网友A:
這東西讓我想到前幾天看到的保麗龍切割器,本想說自己能否做一個功率比較強的,但又不希望整條線熱過頭,不知道哪位大大知道在線路上可以用哪種東西只讓其中一段電線的溫度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讓我想到前幾天看到的保麗龍切割器,本想說自己能否做一個功率比較強的,但又不希望整條線熱過頭,不 ...

這些加熱線也應該是一些鎳鉻線,有不同的阻值,也就是有不同的功率。

就好像電阻的串聯一樣,試試這個方向。

网友:
在長度固定的情況下,原來有四層,我不知道這個方法是否可行,若可以用 “折” 的,把內部的兩個向外折,這樣也算是延長了。

但若弄壞了,請勿 “干” 我 >_< 我只是出出建議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讓我想到前幾天看到的保麗龍切割器,本想說自己能否做一個功率比較強的,但又不希望整條線熱過頭,不 ...

如果同一種金屬線的話,粗一點的阻值較小。

楼主:
滿想改在這種行動曬衣架,全家洗完澡後,毛巾披一披,一起定時烘乾

网友:
引用 楼主:
滿想改在這種行動曬衣架,全家洗完澡後,毛巾披一披,一起定時烘乾  ...

接觸面不夠多吧,如果掛在上面橫桿,然後相連的導熱面(下方黑色支架)太大了,會浪費電?

但是,是個不錯的ide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