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PI板

楼主(2012-12-09):
請問~
關於 viewsonic vx924 電源板 背面有4顆 DK (BCX42)電晶體
哪裡有賣 or 可替代品 找遍 光華  露天 沒有賣

感恩大德!!

网友:
4607可代用的樣子 也可以拆高壓版上取代  報廢的 LCD應該有不過視機種而定

楼主:
DK (BCX42) PNP電晶體 Vceo=125V  Ic=800mA
DK(2SC4672)PNP電晶體Vceo= 50V  Ic=5A

請問用 2SC4672 取代 BCX42 是否有耐用性的問題,2SC4672 Vceo較容易被打穿。

网友A:
之前有碰到都是拆換下來的高壓板上的舊品,隨便抓都有的用.(不過要先量一下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碰到都是拆換下來的高壓板上的舊品,隨便抓都有的用.(不過要先量一下好壞) ...

我是業餘的,無廢板可拆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