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Windows 8 的使用心得

楼主(2012-12-09):
各位同學,安安:

Windows 8 出來一陣子了,有同學們在使用了嗎?

對於原來硬體的支援程度?一些原有的軟體需要改嗎?新的介面使用的還習慣嗎?

或是大家有其它的心得,還請不吝的賜教一下 ^_^

网友:
開機關機速度比win7快,輸入法不習慣切換,其他還在試用中

网友:
我在把我的舊電腦灌Linux以前,使用了一陣子的Windows 8 評估版

輸入法切換確實與原本不一樣
介面使用起來相當不習慣..
硬體支援程度大致上跟Win 7差不多,驅動程式甚至直接灌Win 7用的都正常呢...是不曉得正式版如何

网友:
最好別玩  整個system 搞到太花俏..

网友:
我覺得還可以,只是習慣真的要改很多??

還有試用期間的限制,我都還沒用到30天??

不到一星期就跟我要授權了,登錄還要多好幾道手續,索性把那顆專用的測試硬碟拆了??

网友:
呵呵...畫面漂亮是漂亮~不過很多功能都是以觸碰的模式為主,
如果習慣性以鍵盤操作的偏執狂,就會比較不喜愛他的介面設計啦...
因為都要用滑鼠在上面滑滑滑的操作,呵呵...有點變笨的感覺就是了....XD

网友(2013-01-23):
我已經習慣了

跟WIN7沒啥不同
只是多了一些方塊專可以玩罷了

网友:
我等win 8 pro出來再玩玩

网友:
沒開始--程式集真不習慣,裝好office 2010還不知道從哪開啟,真麻煩。

网友:
就是怕老電腦跑不動windows 8所以我還是用xp

windows 8對電腦的硬體要求很高嗎?

我這台老傢伙不知道可行嗎?

    主機板:
      CPU 類型                                          Intel Pentium III Xeon, 2600 MHz (7.5 x 347)
      系統記憶體                                       2038 MB
      BIOS 類型                                         AMI (06/08/09)
      序列和平行埠                                   通訊連接埠 (COM1)
      序列和平行埠                                   ECP 印表機連接埠 (LPT1)
    顯示器:
      視訊卡                                            Intel(R) G33/G31 Express Chipset Family  (256 MB)
    多媒體:
      音訊卡                                            Intel 82801GB ICH7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A-1]
    儲存:
      IDE 控制                                          Intel(R) 82801G (ICH7 Family) Ultra ATA Storage Controllers - 27DF
      IDE 控制                                          Intel(R) 82801GB/GR/GH (ICH7 Family) Serial ATA Storage Controller - 27C0
      軟碟機                                            軟碟機
      磁碟機                                            ST3320418AS  (298 GB, IDE)
      磁碟機                                            Generic- Compact Flash USB Device
      磁碟機                                            Generic- SM/xD-Picture USB Device
      磁碟機                                            Generic- SD/MMC USB Device
      磁碟機                                            Generic- MS/MS-Pro USB Device
      光學磁碟機                                        ASUS DRW-22B2S
      光學磁碟機                                        DTSOFT Virtual CdRom Device
      SMART 硬碟狀態                                    OK
    分割區:
      C: (NTFS)                                         141666 MB (112979 MB 可用)
      D: (NTFS)                                         148365 MB (21283 MB 可用)
      總共大小                                          283.2 GB (131.1 GB 可用)
    輸入:
      鍵盤                                              標準 101/102 鍵或 Microsoft Natural PS/2 鍵盤
      滑鼠                                              Microsoft PS/2 Mouse
    網路:
      網路卡                                            Anchorfree HSS Adapter - Packet Scheduler Miniport
      網路卡                                            Realtek RTL8102E Family PCI-E Fast Ethernet NIC  (169.254.232.103)
      網路卡                                            WAN (PPP/SLIP) Interface  (36.239.76.118)
    週邊:
      印表機                                            EPSON EPL-5700L Advanced
      USB 裝置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网友:
我有用一個備用硬碟安裝,裝好後我找不到關機選項,最後按開關關機了事。

网友:
之前有分享過!
win8 & win server 2012 改回傳統介面

WIN8專用版SKYPE聯絡人清單

以上都不算是問題.
但是內接的燒錄機不知為何會自己神奇的消失!
這點就讓我有些頭大了!

楼主:
我有兩個朋友,都是從從 MIS 工作的,原本也是想要從 XP 轉換到 Windows 8,測試及提供員工使用兩個月後,還是放棄了。

替代的方案,就是轉到 Windows 7。

這個 Windows 8 的後續發展,有點步入 Vista 的後路 >_<

网友:
安裝w8後先是找(開始)-搞定後又搞驅動程式-真是夠了-安裝同時連usb驅動都無法驅動完成-還號稱最新系統-usb無法使用怎安裝驅動-燒片嗎?操作介面相當不人性(觸控面板)-至於廣告中的5秒開關機更是讓人搞不懂(畫面先關-硬體還在跑-開機更別討論了)-不是家家戶戶都能花費超大硬體位階來支援w8-倒不如買一台智慧手機來用-因為操作介面差不多.............

网友A:
玩過一星期...
平板和一般PC交叉測試...
整體速度感覺比Win7要快得多...
硬體支援度還算是可以,和Win7差不多,不過對於外接產品辨識率可能有些問題...
因為我的外接燒錄機就無法使用(也或許因為有點年代)...
一開始使用介面極度不適應,大多數東西都找不到在哪....
第一天晚上時間完全都花在熟悉介面和找尋東西上....
不過只要熟悉之後,算是頗容易上手的介面...
尤其是對於電腦新手(白話說法:電腦白癡...意指對電腦完全不懂的人,個人無貶低的意思)
使用上會比以往的Windows作業系統來的更快更直接更容易使用.....
特別是比較過使用在桌機以及觸控平板電腦上,在平板電腦上的使用感覺更好.....
但是對於習慣桌機的中等程度以上的電腦使用者來說,Win8不能算是一套好用的作業系統....
尤其是如果還在使用XP系統的話,會更不適應Win8的操作介面....
如果使用者有習慣使用蘋果手機或Android手機的話,應該會比較容易上手一些...
不過對於一般遊戲玩家,使用Win8似乎不是必要的升級.....
因為我嘗試了一些遊戲,大多數是可以執行的,但有些需要在相容模式下才能玩,少部分會出現執行錯誤.....
但整體而言,並沒有因為換成Win8而使遊戲效能更好.....起碼我個人是沒有感覺到....
甚至有些遊戲可執行但是會出現些微(不明顯)的Lag....

總而言之,如果是新買平板電腦,我會選擇使用Win8,
如果是舊有的系統或是桌機,那我應該是不會選擇使用Win8,會繼續使用XP或Win7....
以上,大略的報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過一星期...
平板和一般PC交叉測試...
整體速度感覺比Win7要快得多...

不是必要的升級....
已修正....
感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