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AS15-HG

楼主(2012-12-09):
請教AS15-HG可用AS15-G ,AS15-HF, AS15F,代嗎?..知道的大大請告知..謝謝

网友A:
我都向盧大買15F,不管是G,HG,F,HF,都用F代用就對啦,還沒遇到問題,或短時間返修的問題。OK啦!

正一大,你有sharp ton. Cpwbx3255tpz嗎?

网友B:
AS15-F這個F代表"lead-free"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的意思,取"F"為代表.
AS15-G這個G代表"Green Package"製程,也就是"綠色封裝"的意思,取"G"為代表.
AS15-HF這個HF代表"lead-free+Exposed pad"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加上底部一個焊盤",取"HF"為代表.
AS15表示這個IC裡面共有15個運算放大器,其中14個供給GAMMA使用,另外一個供給VCOM使用.
AS15-F與AS15-G可以相互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向盧大買15F,不管是G,HG,F,HF,都用F代用就對啦,還沒遇到問題,或短時間返修的問題。OK啦!

正一大, ...

阿資大..謝謝告知..  sharp ton. Cpwbx3255tpz,我沒有 你問wecan大,看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15-F這個F代表"lead-free"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的意思,取"F"為代表.
AS15-G這個G代表"Green Package"製 ...

wecan大..謝謝,這篇我有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謝謝,這篇我有看到

as15 全部可以(互代)
差在那裏 進貨成本 反白可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15-F這個F代表"lead-free"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的意思,取"F"為代表.
AS15-G這個G代表"Green Package"製 ...

大師解說~
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師解說~
精啊!

補一下資料

663.27 KB, 下載次數: 2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補一下資料

感謝分享…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15 全部可以(互代)
差在那裏 進貨成本 反白可以看

wecan大..感謝提供資料及解說

网友:
第一次看到完整解說,厲害的高手!

网友:
精辟說明,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wecan大   提供資料及解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