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7"白牌(晶麗)電視,右邊影像異常

楼主(2012-12-10):
37"白牌(晶麗)電視,右邊影像異常

送來時是有聲無影,我把高壓版修好後,熱機約10分鐘後就出現

右邊影像開始變暗,出現線條,然後一下又正常,熱機20分鐘後右

邊就開始變暗出現線條,老大請教一下這現象是哪裡有問題?

圖片

圖片

网友:
維修第一步!!

拆!!  拍!!  測!!

拆@@  當然是先拆殼嚕!!

拍@@  拆開後拍照,拍下各版子的狀況、型號等等以利提供資訊??

測@@  把你檢測的過程、數據都PO上來參考,才有辦法提供你下一步的方向??

沒這幾項,說啥都沒用????

楼主:
hi
謝謝您的提醒:
小弟檢測過程如下:
1.拆!!
  送來時有聲音無影像,當然就拆了
  發現高壓版那一顆oz9....的ic NG ,換上一顆新的
OK!  背光亮了
2.拍!!
   接上信號,拍拍機台,剛開始一切正常(有聲音,影像漂亮)
   本來要準備請人通知要收"摳摳"了, 但是不到10分鐘就出現
    樓上的影像, 只好求救了
3.  測!!
    5Vs ,5v,12v,24v均正常,

大哥們求救一下吧!

网友:
可以先排除接觸上的問題,屏線可先清,最好做個防潮處理,上個星期碰到歌林37開機垂直黑線條,歌林兩個字不完整的秀完就白屏了,清過後就ok,主要是使用環境溼氣偏高.

网友:
樓主 …… 可否用電腦桌面畫面拍照上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