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 Vision20吋液晶電視----花屏

楼主(2012-12-10):
請問高手這台寶麗金POLY Vision20吋液晶電視----花屏
是邏輯板故障嗎?

网友:
是邏輯板故障嗎?

网友A:
T.COM面板一體.電位確定是否正常.就能確定故障方向.一般都能修復.除玻璃.

网友B:
你也照清楚點~
這不是『花』去了嗎?

网友C:
不是是p+i板故障 這塊p+i不是原來那塊這塊改過功率不夠 我猜原來p+i板上 第3組燈管應該是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p+i板故障 這塊p+i不是原來那塊這塊改過功率不夠 我猜原來p+i板上 第3組燈管應該是燒毀 ...

playart大眼睛夠利喔..確實這塊p+i不是原來那塊..原來已不見了..燈管是好的..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照清楚點~
這不是『花』去了嗎?

atun 大..歹勢啦!電視壞了..連相機也跟我作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M面板一體.電位確定是否正常.就能確定故障方向.一般都能修復.除玻璃.

回lcd85311230 大:電位5V.3.3V目前測試都正常..

网友:
我不是說灯管故障我是說你這塊改過的p+i有問題 功率不夠造成,或者是板跟板之間線沒接好造成,這塊面板我還沒遇到壞的,但我認為應該是p+i有問題 功率不夠造成,這8燈管你只用4燈下去改我還真怕他起火爆炸,另外這一型調諧器是用菲力普裏面的小電容應該已經失效如果不更換看電視應該會模糊不清

网友:
這片P-I不難修搞這大!
T.COM上基本電壓~壓壓壓壓壓壓壓壓壓壓
................................................................................................................................................................................................................................................................................................
都看不懂怎玩!!

网友D:
本來是這塊.

网友:
幫你補一下圖:

最後第3張,上頭那塊小板子,測量電壓?

网友E:
檢查 AS-15 是否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來是這塊.

請問gkjnn 大..這塊電源高壓版買的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gkjnn 大..這塊電源高壓版買的到嗎?

這台會故障大都是壞這塊P+I板.
我也沒這塊.都馬是原板修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檢查 AS-15 是否過熱...

天殺的!不是每片T.com都用AS15系列…有各種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gkjnn 大..這塊電源高壓版買的到嗎?

先修好你的花屏再來花錢也不嫌晚。不然就花冤枉錢!

网友:
花屏真的很花...確定面板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修好你的花屏再來花錢也不嫌晚。不然就花冤枉錢!

剛測T-CON各點電壓如下:
VGHP--24.6V
VGH--24V
VGL  -5.5V
3.3V
12V
請問師父們..電壓是否正常..1個頭兩個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面板+1.....??

能救滴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面板+1.....??

面板+1.....??..是什意思!看不懂

网友G:
rain1980  大大的面板+1應該是指面板有問題他也投一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rain1980  大大的面板+1應該是指面板有問題他也投一票的意思

黑壓~~我有一台也是面板有問題...還沒空拆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