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毯故障

楼主(2012-12-10):
電熱毯故障,牌子是美國的小太陽sunbeam,因為過保固所以廠商付錢也不修,想問各位看看有方法檢測,能修嗎?謝謝

故障原因:螢幕出現錯誤訊息,無法動作

錯誤訊息

大零件查到的是

BTB06-600T 雙向矽控整流器(Triac)

ST DD2ZW2-3 M92030314E 不知道做啥用的

補上電路圖

网友:
ST DD2ZW2-3 M92030314E
是控制顯示的

BTB06-600T 雙向矽控整流器(Triac)  拆下來依照DATASHEET的資料,檢測有無故障!!

网友:
看這個電路板滿簡單的,在維修上應該不是很困難。

上面有兩個 tact switch 及一個 調整 VR(應該是調溫) 用的,是否可將面板 PO 上來,這樣就可了解其作用了。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DATASHEET去哪裡找,我找不到資料

网友A:
電熱坦因為一直折來折去,所以電熱絲容易斷線,建議你先量一下電熱絲的阻值,看看有沒有斷線,再檢查其他的部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DATASHEET去哪裡找,我找不到資料

這顆 IC 我也幫你找了一下資料,目前只有人賣,沒這方面的 Datasheet >_<

像很多這類有用到 LCD 顯示器的電子產品,都有用到類似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熱坦因為一直折來折去,所以電熱絲容易斷線,建議你先量一下電熱絲的阻值,看看有沒有斷線,再檢查其他的 ...

謝謝,這件是家人的,聽說買了很久,但是用不到5次,所以應該不是這問題,不過我會研究一下怎麼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 IC 我也幫你找了一下資料,目前只有人賣,沒這方面的 Datasheet >_<

像很多這類有用到 LCD 顯示器 ...

我也找不到,不過既然算普遍,材料行不知道有沒有賣,
理論上可能有,但是IC腳不好搞,沒那麼細的烙鐵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找不到,不過既然算普遍,材料行不知道有沒有賣,
理論上可能有,但是IC腳不好搞,沒那麼細的烙鐵  > ...

這ic要更換,沒法用細烙鐵換,爬文一下你就會知道要用熱風槍才有辦法.

网友:
建議您檢查SMD電阻兩端電壓,有顯示但是不正常另一個可能是控制IC輸入電壓不足

楼主:
看來要想辦法試試,不行的話就放棄了 ,感謝各位

网友:
小弟剛好有摸到電毯,如果不是那塊顯示幕的問題,建議可以先量電毯電熱絲阻值(如果開路就是斷了),還有通常都有恆溫設置,所以也要找出那兩條線量看看還有沒有阻值(如果開路就是斷了)。去除加熱部位問題,那通常我會往BTA06那顆查找,除此之外我遇過二極體、保險絲、VR(微調用)故障,再來就是全板補焊。

另外說明書有提到錯誤碼相關訊息嗎@@?

再查了一下~你的控制器是以下這兩種之一嗎?

网友:
之前檢修電毯時,比較好的電毯有溫度回授,一般常見故障都是發熱體或是感溫頭線路斷裂或接觸不好

楼主:
idh :我有空來試試,然後開關差不多,只是我手上這款比較舊型,且時間久遠並沒有拿到說明書
港都狼仔:這我不知道,我要研究看看怎麼量,因為好久沒量電子產品了,忘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