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5 SM 電源指示燈一閃一閃畫面黑屏

楼主(2012-12-10):
故障情形:電源指示燈一閃一閃畫面黑屏
處理情形:兩顆C5706短路,換上好的C5706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老經驗就是快~狠~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老經驗就是快~狠~準..

謝謝kaijay 大大,小弟還只是個菜鳥還在學,還得請各位先進教導及指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