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飛利浦床頭音響光碟機故障

楼主(2012-12-10):
朋友送了一台床頭音響,說CD不能用其他都可以,已經放了一陣子了,日前,為了把電子秤寄回台中,需要紙箱所以把它"騰"了出來,這一來就順便把他看看!! 以前一直以為是 讀寫頭"衰老,所以把VR調了一下,沒想到沒有用! 再拆幾次左調又調都沒用! 後來在仔細觀察,發現它的讀寫頭位置不變,原來我修錯方向!!!  把焦點對準讀寫頭馬達,因為沒有馬達,所以用電源供應加2.5V到馬達上,讓他前前後後走個幾十回,裝回去居然就可以用了...好神奇!! 上次一台 PS1遊戲機也是經常讀不到資料,後來發現馬達轉速不順,換了光碟片轉動馬達之後就好了!!  所以結論是光碟機故障讀不到,先判斷馬達是否正常,假如 讀寫頭馬達不會"歸位"或是 旋轉馬達不會"旋轉" 那問題就不再讀寫頭了!

PS:因為不是讀寫頭問題,所以又把它調回原位置.
這兩個馬達應該都不是"無刷馬達"所以容易故障!!

网友A:
這種直流馬達碳刷故障蠻難抓的,
時好時壞故障情形是 CD 片有時會轉有時不轉,
手動轉一下又可用幾張 CD 後不轉.

网友B:
請問最後一張圖937-694歐姆
是量馬達嗎?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直流馬達碳刷故障蠻難抓的,
時好時壞故障情形是 CD 片有時會轉有時不轉,
手動轉一下又可用幾張 CD 後不 ...

oldhan 大:
   如果可以!換一個新品最好!! 我有幾次經驗,用電源供應給他加電壓跑一陣子,可以耐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最後一張圖937-694歐姆
是量馬達嗎?意思是?

這是 雷射頭的可變電阻值,其實是沒用上!!因為問題不在雷射頭而是雷射頭定位馬達!!

网友:
這又多了一個好教學
感謝圖文並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