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rush current test

楼主(2012-12-11):
我想請問我使用current probe測試inrush current,我如何確認是突波還是inrush current,因為不同測試方法得到結果不同,插拔快慢也有差別,謝謝

网友A:
我不知你是從哪裡量測
量這種測試inrush current東東  除了current probe, 還要有數位儲存示波器

如何確認是突波還是inrush current
  你認為突波從哪裡來?  我知道的是
  1. 從那些 電感類(含變壓器) 加上雜散電容 偶和進來
       當然偶和進來的 是電場 所以又高又尖的~~ 若當成電流實在太誇張了

  2. 電源實體開關時的火花  加上雜散電容 偶和進來
       也是電場  不該當成電流

還有就是  AC初投入時    X Y 電容充電流    它是真的電流
       如果電源插入快慢....  是 接合瞬間 斷斷續續問題

因此 為了遠離項目1.的突波
                           請你 移到 外部量取 插座外AC 電源線  的電流
為了項目2.  這一條AC 電源線 加工多作硬體開關
                       這開關有2訣竅
                           1. 開關接點大_大電流型ROCK洛克開關   接單刀    用來減低接和瞬間 斷斷續續問題
                           2. 開關接個簡單 RC 火花消除電路

另外 你的電路 若是有  NTC / PTC
       數小時之內不可拿來重複量測  因此要換新也不可焊接換  ....都是溫度關係
         你得用個製夾具  插拔換新

我說的  不是真理   不必照做  重點是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你是從哪裡量測
量這種測試inrush current東東  除了current probe, 還要有數位儲存示波器

我的產品屬於電腦周邊,須接usb port,至於ntc/ptc對我不適用,因為會有壓差,謝謝

网友:
inrush current

USB PORT接上時產生的尖峰電流,用示波器的觸發功能去量就可以了

以前蠻常量面板的

网友:
板大是否能將,測試時組態,以圖片的方式,做一次說明,並將細節說明清楚。

网友:
我知道的是.. 如果要量裝置接觸的瞬間電流
要先將待測裝置的輸入電容先放電, 放電愈確實量到的值愈穩
需用能量暫態波形的儀器, 如示波器... 麻煩用全頻寬
用single觸發...
如果是開機後的電流會跟DC/DC的設計有關, 如輸出電容/開機順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