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腦喇叭換電容及一些問題

楼主(2012-12-11):
最近小弟的電腦喇叭待機時從喇叭單體會發出嗡嗡嗡的音頻聲,開機瞬間
喇叭單體會蹦一下(震盪一下)之後小弟拆開喇叭檢查了一下,除了電子零
件有些老化之外,看不出哪裡有問題,想說把電容換掉,不如先看圖說故事
變壓器主機板特寫,2顆3300uF 25V,5顆22uF 35V,1顆10uF 50V,其它的(綠色)?

喇叭單體上焊了一顆10uF 50V,作用是?

音箱俯瞰

待機時發出的嗡嗡嗡音頻聲也是一種精神虐待n_019|
不知道該從哪下手,電容要換同規格還是耐壓高一些,容值一樣?

我同事說可以換固態電容?還是換電解電容就好?
小弟應該會買日製電容就好,音響電容應該花不下手n_154|

還請各位前輩同好不吝指教教學

楼主:
喇叭單體焊的那顆電容算是濾波電容嗎?小弟印象中不是都應該是選用無極性電容,怎會是用有極性的電容n_083|

网友A:
喇叭單體上焊了一顆10uF 50V,作用是?
過濾高音
待機時發出的嗡嗡嗡音頻聲也
查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單體上焊了一顆10uF 50V,作用是?
過濾高音
待機時發出的嗡嗡嗡音頻聲也

請問接地是哪個部分?該怎麼查?

网友:
一般把信號線拔掉看看--------------可以就是接地線有斷
如把音量關到最小還有就可能是濾波電容壞掉

楼主:
信號線是紅圈圈的地方嗎還是?濾波電容也就是指看得到的電容都算是嗎?

网友A:
第一張最上面紅圈就是信號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最上面紅圈就是信號線

大大的意思就是把那2條灰色線(信號線)拔起來喇叭插電,可以就是接地線有斷??不了<<針對這句話不是很清楚n_081|

网友B:
濾波電容是那2個比較大的電容
10UF是濾掉高音(高頻)只讓低音(低頻)通過
喇叭有嗡嗡嗡的聲音的話你先試試看把輸入音源線(電腦到喇叭)先拔掉如果還有的話就可確定是喇叭的問題了
如果拔了就沒了那電腦請接地
至於那兩條灰色的線
因該是隔離線
裡面跑的在音響裡面通常就是聲音信號
PS:其實嗡嗡聲通常是市電60HZ的聲音       因為電線和電線之間會互相感應人體也會感應市電呦
接地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這些不想要的通通丟給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濾波電容是那2個比較大的電容
10UF是濾掉高音(高頻)只讓低音(低頻)通過
喇叭有嗡嗡嗡的聲音的話你先試試看 ...

好的,我再試看看,另外再請教,綠色的元件也是電容嗎?那個需要換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濾波電容是那2個比較大的電容
10UF是濾掉高音(高頻)只讓低音(低頻)通過
喇叭有嗡嗡嗡的聲音的話你先試試看 ...

大大你幫我看看我找的這些電容是否適用?哪些比較適合?沒有一樣的耐壓,找了一些比原本大的耐壓
3300uf(一)
3300uf(二)
3300uf(三)

22uf(一)
22uf(二)

10uf(一)
10uf(二)
10uf(三)
10uf(四)
10uf(五)

网友:
喇叭單體焊的那顆電容算是濾波電容嗎?小弟印象中不是都應該是選用無極性電容,怎會是用有極性的電容

network中的np都做交連迴路進而行成所謂過濾瀕率效果所以須採用無極性電容(因為它另一端還要輸出還有相位等問題)

圖中極性電容是做旁路迴路進而行成所謂短路瀕率效果所以可採用有極性電容(因為它要把某段f與負端短路)

网友C:
amp輸出端並10uf電容,這..............有一點怪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p輸出端並10uf電容,這..............有一點怪喔

creekse大,可否請教哪裡怪n_079|

网友:
這本身是超低音
所以那電容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ekse大,可否請教哪裡怪

低音單體大多串連電感,
用並電容的方式,除非 amp之前有分頻電路
不然這對amp是很嚴峻的考驗

一般amp接10uf當負載 , full power之下 ,
能活的沒幾個

网友:
選電容的話要選大小差不多耐壓可高不可低容值也盡量剛剛好(除非你想改)

音響用電解就可了

固態有人說聲音不好

開機時會跳一下是正常的因為沒有延時開機

网友:
starmoon213大大:

電腦到喇叭之間的線,擺放的位置有無變動??電腦的聲音輸出孔上喇叭的插頭也請轉動看看,
擴音喇叭的輸入線很容易感應到嗡嗡聲,有時只是旁邊的其他電器的電線有移動到就感應到,
有時甚至只是插頭氧化,地線稍微接觸不良就出現嗡嗡聲,確定一下是否為這些情況,馬上就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