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淨水器前三道濾心的安全疑惑

楼主(2012-12-11):
目前我用的是千山超級五道淨水器.
但是裝在室外.歷經風吹日曬.發現鵝頸龍頭生鏽了.幾條白色細長的水管線硬化一彎就斷.ok.這當然都可以diy.
問題是..據說明書上說.五道各有不同的作用過濾.但是.如果我只接下面三道.上面兩道不裝的話...
除了少過濾一些物質之外.我的疑惑是..缺少後面兩道細微過濾.前面三道比較粗造的.會不會有危險..

例如網路上說.以前抽煙的煙頭很安全.但比較貴.因此不少的香煙廠商.把煙頭改成次級品.
改了以後.問題不在過濾多少.是次級品煙頭的絲線架構不牢靠.有吸入肺部的疑慮.而且不會消化..
我說三道的意思.就是這樣.會不會前三道會釋出什麼絲線顆粒雜質.....這是菜鳥我的迷思

ps..請問前三道的裝置.要照他一定的步驟嗎.如果第二跟第三交換.會不會太亂來了

网友:
建議一下,問這類問題,請 PO 上相關的圖。

你說的是以下這款嗎:
http://www.stand.com.tw/showroom/view.php?C=833074

网友:
第一道是5u
第二道是活性碳
第三道是1u
第四道是RO
第五道就隨便你了,有人加麥飯石,有人加紫外光。

有到第四道才叫RO。前三道順序也不能亂改,這是有設計原理的。

网友A:
第四道RO不接,那就只濾土水,過瀘作為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道RO不接,那就只濾土水,過瀘作為不大。

他那台應該是簡單的五道過濾器,第 4、5 是用椰殼活性碳的。

所以可能沒有用到 RO 膜。

网友:
另外 說的那種管子應該是兩分的 PE 管,這不難買,在一般淨水設備材料行,都可買的到。

連結的那台,第 3 道也是活性碳,這種活性碳和椰殼活性材質不太一樣,椰殼活性碳是用椰殼做的,有些人能感覺到口感上的差異。

由於後面的都是活性碳,所以更換後大約先放流個十分鐘,待將碳渣流完後(黑色的),再使用。

還有,建議這類淨水器最好不要放在室外,除非不會長綠藻。所以最好要裝在室外,建議:

1. 有良好的遮蔽,或用不透明的塑膠布蓋起來
2. 管線部份最好定期更換,例如每半年換一次,這種管線放在室外並不適合,若有可能的話,建議換成4分口徑的濾殼,使用水電用的 PVC 管,這樣一來水量大,二來較耐用。

提供給 cvista 參考一下。

^_^

楼主:
秉cremaker大.是那款沒錯.15年前我還用得起兩萬八的進口RO.現在沒能力了.只能省吃檢用

謝謝draculaxx清楚分析.明白了.我還是照規矩安裝.謝謝您

那那..如果只是要過濾茶垢..
因為有台聲寶熱水瓶 http://www.pcstore.com.tw/dosbo2/M00176095.htm
這台目前已經不能按出熱水.有可能馬達壞了.有可能控制面板壞了.我不會修.就不PO去家電區出糗.
雖然這台煮熱.再熱.保溫都良好.但是不能出水.我懷疑茶垢是元兇.因為底部厚厚一層.我刷好久.真尷尬
抱歉離題了.如果用前三道來過濾茶垢.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秉cremaker大.是那款沒錯.15年前我還用得起兩萬八的進口RO.現在沒能力了.只能省吃檢用

謝謝draculaxx清 ...

你說的茶垢是開飲機缸體上的黃褐色(有點偏白)的物質嗎?

若是,像你買的這台淨水器,第二道是樹脂濾心,應該就能除去這類物質。

有沒有效?測試的方法很簡單,先由淨水器取一些水,拿去燒開,看看表面是否浮有一些白白的物質。

另外 RO 機,現在沒這麼貴了啦?簡單型(不易壞,造水品質都一樣)大約幾千元,若有需要,你可上網找一下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秉cremaker大.是那款沒錯.15年前我還用得起兩萬八的進口RO.現在沒能力了.只能省吃檢用

謝謝draculaxx清 ...

黃垢?

白垢?
白的應該是oo鈣之類的,利用檸檬酸水,加熱(不用到滾),浸泡,搖一搖,應該會比較好刷起來

如果是茶葉的垢,試試小蘇打水

現在便宜的RO大概 3k up

楼主:
第二道是樹脂濾心..oo鈣之類的,利用檸檬酸水..謝謝兩位好心的大大指導.這幾天我在生病打針吃藥睡覺.
過兩天我買回來使用.到時候把結果上來回報.非常感謝^_^

网友:
飲水機內若有放樹脂濾心.建議通通拿掉..(與水泡在一起那種)..不要在喝加樹脂的水了...
第一道是5u------過濾粗雜質
第二道是活性碳-----過濾水中的氯..
第三道是1u-----過濾前一道活性碳掉的碳粉..兼保護RO膜
第四道是RO
其實只裝RO膜也可以...只是撐不久....在已往的年代是裝2隻活性碳..沒裝1U濾心的....

第五道就隨便你了,有人加麥飯石,有人加紫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