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7267上電開機一秒即關機但一秒後又自動開機跑碼到3938

楼主(2012-12-11):
MS-7267上電開機一秒即關機但一秒後又自動開機跑碼到3938
1. 這塊主板7個470uF16V電容爆鼓而更換
2. 開機即關機又自動開機, 跑碼到3938, 其間經過d0 d1 d2 d3----3938
3. 沒有自檢完了的嗶聲
4. 顯示器沒有任何顯示
請先進們指點明路
THX

网友A:
外接顯卡試試 !!!

网友B:
這塊板子我也有,原本也是無畫面,且有時可啟動有時又啟動不了.
原本想說死掉了,拿來練焊接功夫,把主機板的電容都換掉
沒想到就開機了,我印象中重要部位有
CPU供電部分的電容*(一定要全換)
24pin電源附近的電容 也要換掉
記憶體旁邊的也要換掉

然後就可以開機了...到現在還是活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板子我也有,原本也是無畫面,且有時可啟動有時又啟動不了.
原本想說死掉了,拿來練焊接功夫,把主機板的電 ...

故障狀況非常一樣, 鼓包電容都是471uF16V, 都換新了
CPU旁的電容有7個680uF, 也要全換嗎, 但CPU內核供電1.31V非常穩定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故障狀況非常一樣, 鼓包電容都是471uF16V, 都換新了
CPU旁的電容有7個680uF, 也要全換嗎, 但CPU內核供電1 ...

都換吧,反正練練焊功也不錯,而且換了可多活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換吧,反正練練焊功也不錯,而且換了可多活幾年!

感謝指教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顯卡試試 !!!

外接顯示卡
換試了5張顯卡, 但都沒有顯示.
上第一張時, 原來無聲音的, 發出自檢完成的嗶聲, 但之後, 再怎麼試也不再有聲音了.
THX

网友D:
BIOS 要重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要重燒了..

我也是覺得重燒BIOS
因小弟也有一張相同的,時開時不開
索性拆下BIOS想重燒
結果就燒不進去了
原本的FLASH BIOS好像是PMC的
我把它換成SST的燒入後就OK了

网友E:
有跑碼,主板沒任何自檢聲,我都會刷bios,您這是8隻腳的,很好處理,當然前提是你要有編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跑碼,主板沒任何自檢聲,我都會刷bios,您這是8隻腳的,很好處理,當然前提是你要有編程器....... ...

您說得8支腿的BIOS是K7356嗎?
我有燒錄器, 但在板上要怎麼施工
可是這個板子還不能顯示
THX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說得8支腿的BIOS是K7356嗎?
我有燒錄器, 但在板上要怎麼施工
可是這個板子還不能顯示

8 隻腳 25*** 才是 , 應該在電池下方上面有貼紙貼著 , 拆下來燒 ..或是燒錄器有支援排針直接插排針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8 隻腳 25*** 才是 , 應該在電池下方上面有貼紙貼著 , 拆下來燒 ..或是燒錄器有支援排針直接插排針也可. ...

BATTERY旁邊有一個8支腳的, 編號U23, 上面貼紙A7267 lG1H04是這個嗎? 是不是貼紙底下才是真的編號.
第一次上外接顯卡時, 主板第一次發出自檢完成的嗶聲, 但是仍然沒有顯示
以後再沒有發出聲了
THX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說得8支腿的BIOS是K7356嗎?
我有燒錄器, 但在板上要怎麼施工
可是這個板子還不能顯示

如O大說的將IC拆下處裡,放在BIOS編程器上,再經由B電腦下載官網正確BIOS燒入,重新焊回主板就可以了,或可以請網路上有人代燒BIOS的處理........編程器可以參考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5772778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O大說的將IC拆下處裡,放在BIOS編程器上,再經由B電腦下載官網正確BIOS燒入,重新焊回主板就可以了,或可以 ...

感謝您
知道了
THX

网友F:
小弟發問一下嘿~~請問各位大大~~最上面那張圖沒插記憶體呢?會不會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發問一下嘿~~請問各位大大~~最上面那張圖沒插記憶體呢?會不會是....

有插記憶體 沒有錯的
THX

网友D:
引用 楼主:
BATTERY旁邊有一個8支腳的, 編號U23, 上面貼紙A7267 lG1H04是這個嗎? 是不是貼紙底下才是真的編號.
第一 ...

是這顆的 .. 重燒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接顯示卡
換試了5張顯卡, 但都沒有顯示.
上第一張時, 原來無聲音的, 發出自檢完成的嗶聲, 但之後, 再怎 ...

找一張 pci 的古董級顯卡試試 !!

或 bios 從新 RESET 放電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張 pci 的古董級顯卡試試 !!

或 bios 從新 RESET 放電試試 !!

1. 我用的都是古董級的
2. BIOS已拆下, 預備燒錄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這顆的 .. 重燒看看吧!

已拆下準備燒錄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