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佳能IP4200印表機無法使用

楼主(2012-12-11):
印表機開機出現
電源指示燈和警告指示燈交替閃爍
電腦錯誤代碼6500
請問那位大大有遇過

网友A:
先移除原來的驅動程式,再重新安裝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移除原來的驅動程式,再重新安裝一次。

驅動程式有移除.重安裝
以樣

网友:
會不會最近看得的
印表機有晶片作假死的問題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4223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驅動程式有移除.重安裝
以樣

23頁有寫,不過不確定能修復。

网友:
不是五年保固嗎?

网友B:
這個好像是集墨棉滿了

楼主(2013-01-10):
引用 网友B:
這個好像是集墨棉滿了

集墨棉滿了不就要送回原廠

网友:
是的
其實不是真的滿了,原廠有設定一定的使用量就會滿了
保內回原廠去處理,換集墨棉(秏材)和設定歸零,但有可能會有費用
或者想辦法"設定歸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墨棉滿了不就要送回原廠

oem大 有寫答案了